[ZLG-ARM] TL-WN321G (rt73)USB无线网卡驱动在armlinux平台上

楼主(2009-07-09):
最近想搞一个无线的网络收音机玩玩,有现成的at91sam9261ek板子,linux操作系统是2.6.20,mplayer前几天已经成功移植到该平台,使用网线连接播放电台已经ok。
      去科技京城赛格4楼转了一圈询问商家usb类型的无限网卡,好象仅有的几个有usb无线网卡的商户卖的都是TL-WN321G或者是TL-WN322G类型的。呵呵其实我还不知道上海卖这些电脑周边配件的集散地
在哪里?因为比较熟悉赛格。 网上找了一圈算是还有收获,TL-WN321G使用的是rt73芯片,还好有rt73的开源linux驱动。
1 .从  http://rt2x00.serialmonkey.com/wiki/index.php?title=Downloads   下载:rt73 (USB)代码。
2 . 解压到内核源代码的drivers/usb/net/rt73目录下。
3 .删除其Makefile文件。重新编写Makefile如下:

     CROSS-COMPILE = arm-linux-
     CC=$(CROSS-COMPILE)gcc
     obj-$(CONFIG_RT73) +=rt73.o

     rt73-objs :=  rtmp_main.o mlme.o connect.o rtusb_bulk.o rtusb_io.o \
                        sync.o assoc.o auth.o auth_rsp.o rtusb_data.o \
                        rtmp_init.o  sanity.o rtmp_wep.o rtmp_info.o \
                        rtmp_tkip.o wpa.o md5.o

    KDIR    := /home/at91sam9261ek/linux-2.6.20
    PWD     := $(shell pwd)
    default:
        $(MAKE) -C $(KDIR) M=$(PWD) modules
    clean:
          rm -rf *.o *~ core .depend .*.cmd *.ko *.mod.c .tmp_versions *.symvers test
   install:
           scp rt73.ko   192.168.2.46:/home/nfs/usr
  4.   修改drivers/usb/net/Kconfig 加入下面的项:
            config RT73
            tristate 'support rt73 wireless usb network device'
            depends on USB && NET && USB_USBNET

  5. 修改drivers/usb/net/Makefile 加入下面的项:
             obj-$(CONFIG_RT73)              += rt73/
  6. 重新配置内核选中rt73设备。
            make menuconfig
  7. 编译:
             如果选中为M  使用 make modules  编译rt73.ko 运行时候手工加载。
            如果选中为*    使用make uImage       直接把rt73设备编译到内核去。

8. 插入TL-WN321G+
           提示找不到rt73.bin ,应该是fireware加载有问题,可 是我一直没有处理掉,后来突然发现
           http://www.ralinktech.com.tw/data/RT73_Linux_STA_Drv1.0.4.0.tar.gz  已经把rt73.bin文件
          转换为C语言数组存放在rtmp_init.c文件里,不需要使用hotplug事件去加载rt73.bin了。于是
         决定使用RT73_Linux_STA_Drv1.0.4.0.tar.gz 代码。
9. 下载RT73_Linux_STA_Drv1.0.4.0.tar.gz 。
  10. 修改makefile 适合编译到arm linux2.6.20上。
         代码原来的makefile没有考虑到arm上的移植不是很适合交叉编译的,我的makefile修改后如下:

######################################################################
#       Module Name: Makefile
#       Abstract: Makefile for rt73 linux driver on kernel series 2.6
######################################################################

WFLAGS :=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no-trigraphs
CFLAGS += $(WFLAGS)

obj-m := rt73.o

rt73-objs :=  rtmp_main.o mlme.o connect.o rtusb_bulk.o rtusb_io.o sync.o assoc.o auth.o auth_rsp.o rtusb_data.o rtmp_init.o  sanity.o rtmp_wep.o rtmp_info.o rtmp_tkip.o wpa.o md5.o

ND_CONF=/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rausb0

ifdef NDDIR
        NDDIR := $(NDDIR)
else
        NDDIR :=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endif

ifdef MOD_CONF
        MOD_CONF := $(MOD_CONF)
else
        MOD_CONF := /etc/modprobe.conf
endif
KDIR    := /home/at91sam9261ek/linux-2.6.20
all:
#       make -C $(KDIR)   SUBDIRS=$(shell pwd) modules
        make -C $(KDIR) 'EXTRA_CFLAGS=-DRTMP_EMBEDDED -I.'  SUBDIRS=$(shell pwd) modules

clean:
        rm -rf *.o *~ .*.cmd *.ko *.mod.c .tmp_versions built-in.o

install:
        make -C /lib/modules/$(shell uname -r)/build \
        INSTALL_MOD_DIR=extra SUBDIRS=$(shell pwd) \
        modules_install

        @echo 'Network device directory $(NDDIR)';
        @echo 'Module configuration file $(MOD_CONF)';

        @if [ -d '$(NDDIR)' ] ; then \
                if [ ! -f '$(ND_CONF)' ]; then \
                        echo 'Create 'ifcfg-rausb0' in $(NDDIR)/'; \
                        cp ifcfg-rausb0 $(NDDIR)/ ; \
                fi; \
        fi

        @if ! grep -q 'rausb0' $(MOD_CONF) ; then \
                echo 'append 'alias rausb0 rt73' to $(MOD_CONF)'; \
                echo 'alias rausb0 rt73' >> $(MOD_CONF) ; \
        fi
        /sbin/depmod -a
     11. 重新编译RT73_Linux_STA_Drv1.0.4.0.tar.gz 。
          由于在Makefile gcc编译选项里加入   DRTMP_EMBEDDED 造成一个编译错误,要修改rtmp_init.c中
          VOID    RTMPMoveMemory(  OUT PVOID       pDest, IN      PVOID   pSrc, IN      ULONG   Length)
         函数,修改后如下:
VOID    RTMPMoveMemory(
        OUT PVOID       pDest,
        IN      PVOID   pSrc,
        IN      ULONG   Length)
{

#ifdef RTMP_EMBEDDED
        if(Length <= 8){
                unsigned char *dest,*src;
                int i;
                dest = pDest;
                src  = pSrc;
                for(i=0;i                    *(dest++) = *(src++);
                }

        }
        else
                memcpy(pDest, pSrc, Length);
#else

        memcpy(pDest, pSrc, Length);
#endif
}
     12.  加载rt73.ko.
            insmod rt73.ko
            ifconfig rausb0 up
            udhcpc -i  rausb0
           可以从无线AP获取到ip地址ping 一下网关,scp一个文件都成功了。

    13.总结:
          看来其实移植这个usb无线网卡并不麻烦,网上有人说1.0.3版本的很难,移植好的代码 要收
          费,现在看来1.0.4是很好移植的并不难。

网友A:
看不懂啊

网友B: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