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uint8数据类型不能使用问题

楼主(2008-03-09):
今天在改写程序时,给等待信号量函数传递一个错误返回参数,定义:uint8 err.结果编译出现错误:typedef name 'uint8' used in expression context
请教周工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错误,以前好像也遇到过,忘了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晕,前面没有包含定义这个uint8的头文件吧。

楼主:
有定义

有include "config.h"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把变量的定义放在了执行语句的后面,不符合C语法规则,改在函数开头就可以了。引以为戒,加强C语言,免得再犯这种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