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7.1综合问题,求高手答复

楼主(2008-03-10):
搞FPGA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有一个问题不知如何处理,现简化问题如下(使用ep1k30):
见下面代码:
这是一个乘法器,ab为输入,o为输出,clk为时钟,用于输入,输出锁存
module for21icbbs(clk,a,b,o);
input clk;
input [15:0] a;
input [15:0] b;
output [31:0] o;

reg [3:0] counter;
reg [15:0] a_buf,b_buf;
reg [31:0] o;

//因为组合逻辑生成的乘法器比较慢,clk频率比较高,
//所以采用counter构成延时,在counter为0时把
//输入信号锁存到乘法器的输入端,过7个周期后再取结果.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1'b1;

    if(counter == 4'b0000)
    begin
        a_buf <= a;
        b_buf <= b;
    end
    if(counter == 4'b0111)
        o <= o_buf;
end

reg [31:0] o_buf;
always@(a_buf,b_buf)//组合逻辑构成的乘法器
begin
    o_buf <= a_buf * b_buf;
end

endmodule

综合以后的报告得出,clk的最高频率为20.5M,显然这个结果是有问题的,它没有考虑到我已经对乘法器的输出做了延时处理,实际上clk的频率可以在80M以上.
请高手指点,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
虽然这样系统仍然可以在较高的时钟频率下工作,但我还是想知道如何处理掉,因为系统中还有其它模块使用这个时钟.

网友A:
我学VHDL的所以你这个程序看不大懂

搞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你的意思   CLK是一个输入信号  到底输入频率多少的信号应该你自己清楚啊

楼主:
再解释一下

因为综合出来的逻辑中,通过组合逻辑完成a*b 运算所需要的时间约是50ns,所以quartusII告诉我说我的clk不要高于20.5M,因为他认为我要求它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计算出结果.
但实际上,我并不要求它在一个周期内算出结果,我给它保留了7个时钟周期,也就是说,我引入的时钟频率较高,但我通过计数器给这个复杂的组合逻辑预留除了足够的时间,然后我再读取结果.
这显然是允许的.
我使用较高频率时钟(40M)是因为我其它的模块需要更高的时钟.

楼主:
忘了,先谢谢"风中De舞者"的热心回复

大家帮忙啊,我认为使用过乘法器(或其它复杂组合逻辑)的人,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时间约束

通过写时间约束文件,可以使其不报warning信息;

楼主:
还有其它办法吗?

因为我想同构报告知道其它模块可以工作的最高频率,如果只是不报warning,我还是无法知道系统可以工作的最高频率啊

网友C:
可以使用流水线结构的阿

Quartus中应该就有自带的乘法器,设置下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ep1k30没有硬件乘法器

ep1k30只能用组合逻辑综合出乘法器,速度较慢,没办法流水线啊,并且我这里面提到的乘法器还可能是其它的复杂组合逻辑,我只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应对这种纯组合逻辑时应该怎么办

网友C:
我说的是乘法器IP模块

可以结合查表法实现提高速度

楼主:
提高速度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

但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这里只是举了乘法作为一个例子说明我遇到的问题,如果有其它的不能优化的复杂组合逻辑,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高手来呀

顶一下

网友D:
rt

你这里说的问题就是综合中的 多周期路径(Multi Cycle Path).
不过quartus中具体怎样做的我不知道,你看看帮助文件吧.
DC 中貌似是用 set_multi_cycle_path 命令设置~~

网友D:
rt

如果设置多周期路径的话,你的延迟那部分代码貌似不需要.综合器会自动帮你综合出来的.

楼主(2008-04-16):
多谢zhh124

zhh124理解我的目的了,再请大家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