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出错我是头一次碰到,折腾了两三天没解决

楼主(2008-03-10):
我用的18F4423芯片,MCC18的C语言编辑器,在编辑时出现如此的错,怎么解决才好,请指教。。

程序如下:
#include <p18cxxx.h>
#include <p18f4423.h>

//__CONFIG(XT&WDTEN&PWRTEN&BOREN);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FOSC 4000000L
#define NINE 0     // Use 9bit communication? FALSE=8bit */

#define DIVIDER ((int)(FOSC/(16UL * BAUD) -1))
#define HIGH_SPEED 1

#if HIGH_SPEED == 1
#define SPEED 0x4
#else
#define SPEED 0
#endif

#define  a164_clk      RD0
#define  a164_data     RD1

 void    init();
 void    delay();
 void    delay1();
 void    factory_set();
 void    send_164();
 void    class_choose();
 void    send_rs232();
 void    receive_spi_data();
 void   send_spi_data();

unsigned   near char uii;

#pragma code

void main(void){

  while(1){
    ClrWdt();
   _Nop();

    }
}

Error[1109] C:\MCC18\h\p18f4423.h 59 : type mismatch in redeclaration of 'PORTAbits'
Error[1109] C:\MCC18\h\p18f4423.h 133 : type mismatch in redeclaration of 'PORTCbits'
Error[1109] C:\MCC18\h\p18f4423.h 192 : type mismatch in redeclaration of 'PORTEbits'

。
。
。
。

网友A:
没玩过MCC编译器,随便猜测一下

把#include <p18f4423.h>屏蔽掉,
可能在 #include <p18cxxx.h> 已经包含了 <p18f4423.h>头文件

网友A:
还有可以在在p18f4423.h中加入预编译控制宏

#ifndef __P18F4423_H
#define __P18F4423_H

//原始内容

#endif

网友B:
屏蔽掉一个头文件

打开p18cxxx.h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哈哈~~~这种事情俺常干~~~

网友D:
MCC18没必要这样

#include <p18cxxx.h>
#include <p18f4423.h>

留下#include <p18f4423.h> 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