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PWM的使用

楼主(2008-03-10):
有谁做过PWM的实验?想问一下,有关那两个寄存器(时钟分频寄存器和占空比寄存器)的值的设定,是怎么样来设定的?
书上的值是用parameter 语句来给了他固定的值,
parameter   div_r = 32'd999;            //分频寄存器
parameter   cyc_r = 32'd249;            //占空比寄存器
那么我们用时可不可以通过其他的信号给他们赋值?

网友A:
PWM的使用

只要将这两个常量定义成变量,然后拉到顶成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给其复位,如:
module(....,div_r,cyc_r,...);
/*定义端口,这样就可以通过外部输入来改变频率和占空比了*/
input [31:0] div_r,cyc_r;

reg div_r;    //定义占空比寄存器
reg cyc_r;    //定义周期寄存器

if(rst)
begin
    div_r <= 32'd0;
    cyc_r <= 32'd0;
end

网友B(2008-04-09):
LS的真的这样实现过么

我按照楼上的这样做了一边,结果发现有语法错误

说

non-net port cyc_r cannot be of mode input

怎么解决啊?

网友C:
类型定义错误

   div_r和cyc_r的类型定义成wir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