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寄存器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我在pic18f258的头函数里看到这句 RXB0SIDH EQU H'0F61' 但是在程序里面为什么RXB0SIDH的地址变成H'0x61'了,我是刚学的,有点弄不明白了

网友A:
RAM分bank的

f61H在bank15, 程序中该寄存器的地址由BSR寄存器指定的bank和你看到的地址共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