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下载flashmem错误

楼主(2008-03-12):
往板子上下51时,FPGA Array 验证都通过了,但在嵌flash的时候就提示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Executing action PROGRAM FAILED, EXIT -41, refer to User's Guide for details.

Programmer Status:RUN FAILED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re

以前下载成功过吗?你是不是频繁地烧写Flashmem?flashmem的烧写寿命是有限的,如果烧写太频繁,则可能把flashmem烧坏了。

楼主:
re

刚开始是可以下载成功的,下载错误后换了一下同学的工程,可以正常烧写,后来我自己重新建工程也没用了,请问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
刚刚也重新试了一次,同学的工程可以正常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