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DS里面MAIN函数~~ 不优先执行

楼主(2008-03-12):
代码如下:
  我用ADS里点调试
他就从 myUart_SendByte 先开始执行了
也就是说 把哪个函数放在前面他就先执行哪个~~
才不管 应该从MAIN 开始执行呢
怎么回事呢?

#include "2410addr.h"

void myUart_SendByte(char ch)
{

        if(ch=='\n')
        {
            while(!(rUTRSTAT0 & 0x2));//µ&Egrave;&acute;&yacute;&pound;&not;&Ouml;±µ&frac12;·&cent;&Euml;&Iacute;&raquo;&ordm;&sup3;&aring;&Ccedil;&oslash;&Icirc;&ordf;&iquest;&Otilde;
            //Delay(10);    //&sup3;&not;&frac14;&para;&Ouml;&ETH;&para;&Iuml;µ&Auml;&Iuml;ì&Oacute;&brvbar;&Euml;&Ugrave;&para;&Egrave;&frac12;&Iuml;&Acirc;&yacute;
            WrUTXH0('\r');//·&cent;&Euml;&Iacute;&raquo;&Oslash;&sup3;µ·&ucirc;
        }
        while(!(rUTRSTAT0 & 0x2)); //µ&Egrave;&acute;&yacute;&pound;&not;&Ouml;±µ&frac12;·&cent;&Euml;&Iacute;&raquo;&ordm;&sup3;&aring;&Ccedil;&oslash;&Icirc;&ordf;&iquest;&Otilde;
        //Delay(10);
        WrUTXH0(ch);//·&cent;&Euml;&Iacute;×&Ouml;·&ucirc;
       }

void myUart_Send (char *str)
{
    while (*str)
{
myUart_SendByte(*str++);
}

}

int Main()
{

rGPHCON = 0xa0; //GPH2,GPH3 &Eacute;è&Ouml;&Atilde;&sup3;&Eacute; TXD0,RXD0
rGPHUP =0x0c; //GPH2,GPH3 &Eacute;&Iuml;&Agrave;&shy;µ&ccedil;×è&Ecirc;&sup1;&Auml;&Uuml;
rULCON0 = 0x03; //8N1(8&cedil;&ouml;&Ecirc;&yacute;&frac34;&Yacute;&Icirc;&raquo;&pound;&not;&Icirc;&THORN;&ETH;§&Ntilde;é&Icirc;&raquo;&pound;&not;1&cedil;&ouml;&Iacute;&pound;&Ouml;&sup1;&Icirc;&raquo;)
rUCON0 = 0x05;  //&sup2;é&Ntilde;&macr;&Auml;&pound;&Ecirc;&frac12;
rUFCON0 = 0x0;  //&sup2;&raquo;&Ecirc;&sup1;&Oacute;&Atilde;FIFO
rUMCON0 = 0x0;  //&sup2;&raquo;&Ecirc;&sup1;&Oacute;&Atilde;&Aacute;÷&iquest;&Oslash;&Ouml;&AElig;
rUBRDIV0 = 26;  //&sup2;¨&Igrave;&Oslash;&Acirc;&Ecirc;&Icirc;&ordf;115200

 while(1)
 {
 while( ! (rUTRSTAT0 & 0x2) );
    myUart_Send("my OK\n");
}
}

网友A:
点右键,用混合模式查看反汇编代码是否正确

当RAM不可用时,装载的代码没有成功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你执行的代码是假的,单步时会一直顺序的往下走

网友B:
嘿嘿

你的初始化代码里(一般都是汇编写的)要指定一下main()函数作为起点啊!

楼主:
关于MAIN启动

我没有初始化函数啊。
因为我找到的都是超级复杂的m

有没有简单的 只是

楼主:
RE

为什么一定要制定 从哪启动呢?
难道编译器不知道 从MAIN开始执行么?

网友C:
糊鲁巴涂

C程序执行前,必须有初始化代码。
处理器是从0地址开始执行的,然后初始化,然后调用main()。

楼主:
RE

谁有启动代码 给我一个?

网友B:
嘿嘿

绝对绝对不象你在DOS或者WINDOWS系统下用C写程序!!!!
因为你现在是“裸奔”,没有操作系统支持,所以你的程序除了要有main()函数,还必须有初始化代码,而且即使你有初始化代码,也不能保证初始化以后就能跑到你的main()里来,你必须在初始化代码里执行完所有的初始化以后用b指令(跳转指令)跳到main()里来。所以你甚至可以不用main()做你的主函数名,呵呵,一般的写法应该是:
           EXTERN    main
                  ... ...                    //底层初始化代码
        ldr    r0,  =main
                  bx    r0               //这就跳到你的main()了,实际上你想往哪儿跳就往哪儿跳,只是记得前面EXTERN ??要给出声明
                  ... ...                   //如果你的main()里没有死循环,就有可能回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