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S中RO设置对程序允许速度的影响(S3C2410)

楼主(2008-03-14):
CPU:S3C2410
NandFlash: k9f1208
NorFlash:29lv800
SDRAM:两片32M并联成64M
问题描述:
最近采用S3C2410_BOIS引导程序。它能够将程序烧写到NANDFLASH的几个分区:

    {0,          0x00040000, "bootloader"},    //256K
    {0x00040000, 0x02000000, "Wince"},            //32M
    {0x02040000, 0x01fc0000, "Flash"},        //32M-256k
    {0,             0         , 0}

将其修改为能够驱动TFT LCD的测试程序,并且能够从NANDFLASH启动,并最终能够烧写到第2个分区,采用原来的loader程序引导。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S3C2410_BOIS原来在ADS中RO base默认设置是:0x30100000,我就按照其默认设置编译生成BIN文件(内嵌入图片数据,大小为5M左右),,采用DNW (download address 为0x30100000)load到内存运行很正常。

将RO base设置是:0x30200000后重新编译成BIN再LOAD到内存((download address 为0x30200000))运行却发现运行速度明显变慢了(从LCD显示图片的速度看出)。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以下是这个S3C2410_BIOS中的 start.s文件,本人没有做任何修改。

;=========================================
; NAME: START.S
; DESC: C start up codes
;       Configure memory, ISR ,stacks
;    Initialize C-variables
; HISTORY:
; 2002.02.25:kwtark: ver 0.0
; 2002.03.20:purnnamu: Add some functions for testing STOP,POWER_OFF mode
;=========================================

    GET option.inc
    GET memcfg.inc
    GET 2410addr.inc

BIT_SELFREFRESH EQU    (1<<22)

;Pre-defined constants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The location of stacks
User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3800)    ;0x33ff4800 ~
SVC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800) ;0x33ff5800 ~
Undef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400) ;0x33ff5c00 ~
Abort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000) ;0x33ff6000 ~
IR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1000)    ;0x33ff7000 ~
FI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0)    ;0x33ff8000 ~

;Check if tasm.exe(armasm -16 ...@ADS 1.0) is used.
    GBLL    THUMBCODE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MACRO
    MOV_PC_LR
        [ THUMBCODE
            bx lr
            mov    pc,lr
        ]
    MEND

        MACRO
    MOVEQ_PC_LR
        [ THUMBCODE
            bxeq lr
            moveq pc,lr
        ]
    MEND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IMPORT  |Image$$RO$$Base|    ; Base of ROM code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AREA    SelfBoot, CODE, READONLY

    ENTRY

    EXPORT    __ENTRY
__ENTRY
ResetEntry
    ;1)The code, which converts to Big-endian, should be in little endian code.
    ;2)The following little endian code will be compiled in Big-Endian mode.
    ;  The code byte order should be changed as the memory bus width.
    ;3)The pseudo instruction,DCD can't be used here because the linker generates error.
    ASSERT    :DEF:ENDIAN_CHANGE
    [ ENDIAN_CHANGE
        ASSERT  :DEF:ENTRY_BUS_WIDTH
        ][ ENTRY_BUS_WIDTH=32
            b    ChangeBigEndian        ;DCD 0xea000007
        ]

        [ ENTRY_BUS_WIDTH=16
        andeq    r14,r7,r0,lsl #20   ;DCD 0x0007ea00
        ]

        [ ENTRY_BUS_WIDTH=8
        streq    r0,][r0,-r10,ror #1] ;DCD 0x070000ea
        ]
    b    ResetHandler
    ]
    b    HandlerUndef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b    HandlerSWI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b    HandlerPabort    ;handler for 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 for DAbort
    b    .                ;reserved
    b    Handle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b    HandlerFIQ        ;handler for FIQ interrupt

;@0x20
    b    EnterPWDN
ChangeBigEndian
;@0x24
    [ ENTRY_BUS_WIDTH=32
        DCD    0xee110f10    ;0xee110f10 => mrc p15,0,r0,c1,c0,0
        DCD    0xe3800080    ;0xe3800080 => orr r0,r0,#0x80;  //Big-endian
        DCD    0xee010f10    ;0xee010f10 => mcr p15,0,r0,c1,c0,0
    ]
    [ ENTRY_BUS_WIDTH=16
        DCD 0x0f10ee11
        DCD 0x0080e380
        DCD 0x0f10ee01
    ]
    [ ENTRY_BUS_WIDTH=8
        DCD 0x100f11ee
        DCD 0x800080e3
        DCD 0x100f01ee
        ]
    DCD 0xffffffff  ;swinv 0xffffff is similar with NOP and run well in both endian mode.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b ResetHandler

;Function for entering power down mode
; 1. SDRAM should be in self-refresh mode.
; 2. All interrupt should be maksk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3. LCD controller should be disabl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4. The I-cache may have to be turned on.
; 5. The location of the following code may have not to be changed.

;void EnterPWDN(int CLKCON);
EnterPWDN
    mov r2,r0        ;r2=rCLKCON
    tst r0,#0x8        ;POWER_OFF mode?
    bne ENTER_POWER_OFF

ENTER_STOP
    ldr r0,=REFRESH
    ldr r3,[r0]        ;r3=rREFRESH
    mov r1, r3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0,=CLKCON        ;enter STOP mode.
    str r2,[r0]

    mov r1,#32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TOP mode is in effect.
    bne %B0        ;2) Or wait here until the CPU&Peripherals will be turned-off
            ;   Entering POWER_OFF mode, only the reset by wake-up is available.

    ldr r0,=REFRESH ;exit from SDRAM self refresh mode.
    str r3,[r0]

    MOV_PC_LR

ENTER_POWER_OFF
    ;NOTE.
    ;1) rGSTATUS3 should have the return address after wake-up from POWER_OFF mode.

    ldr r0,=REFRESH
    ldr r1,[r0]        ;r1=rREFRESH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which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1,=MISCCR
    ldr    r0,[r1]
    orr    r0,r0,#(7<<17)  ;Make sure that SCLK0:SCLK->0, SCLK1:SCLK->0, SCKE=L during boot-up
    str    r0,[r1]

    ldr r0,=CLKCON
    str r2,[r0]

    b .            ;CPU will die here.

WAKEUP_POWER_OFF
    ;Release SCLKn after wake-up from the POWER_OFF mode.

    ldr r1,=MISCCR
    ldr    r0,[r1]
    bic    r0,r0,#(7<<17)  ;SCLK0:0->SCLK, SCLK1:0->SCLK, SCKE:L->H
    str    r0,[r1]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mov r1,#256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elfRefresh is released.
    bne %B0

    ldr r1,=GSTATUS3     ;GSTATUS3 has the start address just after POWER_OFF wake-up
    ldr r0,[r1]
    mov pc,r0

    LTORG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Undef
;    sub    sp, sp, #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    stmfd    sp!, {r14}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    ldr    r0, =HandleUndef    ;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    ldr    r0, [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    str    r0, [sp, #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    ldmfd    sp!, {r0, pc}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IsrIRQ
    sub    sp, sp, #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 {r8-r9}

    ldr    r9, =INTOFFSET
    ldr    r9, [r9]
    ldr    r8, =HandleEINT0
    add    r8, r8,r9,lsl #2
    ldr    r8, [r8]
    str    r8, [sp,#8]
    ldmfd    sp!,{r8-r9,pc}

;=======
; ENTRY
;=======
ResetHandler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INTMSK
    ldr    r1,=0xff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dr    r0,=INTSUBMSK
    ldr    r1,=0x3ff        ;all sub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 {FALSE}
    ; rGPFDAT = (rGPFDAT & ~(0xf<<4)) | ((~data & 0xf)<<4);
    ; Led_Display
    ldr    r0,=GPFCON
    ldr    r1,=0x5500
    str    r1,][r0]
    ldr    r0,=GPFDAT
    ldr    r1,=0x10
    str    r1,[r0]
    ]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0,=LOCKTIME
    ldr    r1,=0xffffff
    str    r1,[r0]

    [ PLL_ON_START
    ;Configure MPLL
    ldr    r0,=MPLLCON
    ldr    r1,=((M_MDIV<<12)+(M_PDIV<<4)+M_SDIV)  ;Fin=12MHz,Fout=50MHz
    str    r1,][r0]
    ]

    ;Check if the boot is caused by the wake-up from POWER_OFF mode.
;    ldr    r1,=GSTATUS2
;    ldr    r0,[r1]
;    tst    r0,#0x2
    ;In case of the wake-up from POWER_OFF mode, go to POWER_OFF_WAKEUP handler.
;    bne    WAKEUP_POWER_OFF

    EXPORT StartPointAfterPowerOffWakeUp
StartPointAfterPowerOffWakeUp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adr    r0, SMRDATA    ;can't use ldr r0, =xxxx important!!!
    ldr    r1, =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Initialize stacks
    bl    InitStacks

      ; Setup IRQ handler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n'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ldr    r0, =BWSCON
    ldr    r0, [r0]
    ands    r0, r0, #6        ;OM[1:0] != 0, NOR FLash boot
    bne    copy_proc_beg        ;don't read nand flash
    adr    r0, ResetEntry        ;OM[1:0] == 0, NAND FLash boot
    cmp    r0, #0                ;if use Multi-ice,
    bne    copy_proc_beg        ;don't read nand flash for boot
;===========================================================
nand_boot_beg
    mov    r5, #NFCONF
    ldr    r0,    =(1<<15)|(1<<12)|(1<<11)|(7<<8)|(7<<4)|(7)
    str    r0,    [r5]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73
    cmp    r5,    r0
    beq    %F1
    ldr    r0, =0xec75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ands    r0, r8, #0x1f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32
    bne        %F4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512
    add    r8, r8, #1
    cmp    r8, #256
    bcc    %B2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
    and    r0, r0, #~0x8000
    str    r0, [r5]
    ldr    pc, =copy_proc_beg
;===========================================================
copy_proc_beg
    adr    r0, ResetEntry
    ldr    r2, BaseOfROM
    cmp    r0, r1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
    ldr r3, TopOfROM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sub    r2, r2, r3
    sub    r0, r0, r2

InitRam
    ldr    r2, BaseOfBSS
    ldr    r3, BaseOfZero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mov    r0,    #0
    ldr    r3,    EndOfBSS
    cmp    r2,    r3
    strcc    r0, [r2], #4
    bcc    %B1

    ;send reset status to main function
    ldr    r1, =GSTATUS2
    ldr    r0, [r1]
    str r0, [r1]    ;clear reset status

    [ :LNOT:THUMBCODE
        ldr pc, GotoMain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
    EXPORT    disable_irq
disable_irq
    mrs    r0, cpsr                ;enter svc mode and disable irq,fiq
    orr    r0, r0, #0xc0
    msr    cpsr_c, r0
    mov    pc, lr

ReadNandID
    mov         r7,#NFCONF
    ldr      r0,[r7,#0]        ;NFChipEn();
    bic      r0,r0,#0x800
    str      r0,[r7,#0]
    mov      r0,#0x90        ;WrNFCmd(RdIDCMD);
    strb     r0,[r7,#4]
    mov      r4,#0            ;WrNFAddr(0);
    strb     r4,[r7,#8]
1                            ;while(NFIsBusy());
    ldr      r0,[r7,#0x10]
    tst      r0,#1
    beq      %B1
    ldrb     r0,[r7,#0xc]    ;id  = RdNFDat()<<8;
    mov      r0,r0,lsl #8
    ldrb     r1,[r7,#0xc]    ;id |= RdNFDat();
    orr      r5,r1,r0
    ldr      r0,[r7,#0]        ;NFChipDs();
    orr      r0,r0,#0x800
    str      r0,[r7,#0]
    mov         pc,lr

ReadNandStatus
    mov         r7,#NFCONF
    ldr      r0,[r7,#0]        ;NFChipEn();
    bic      r0,r0,#0x800
    str      r0,[r7,#0]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strb     r0,[r7,#4]
    ldrb     r1,[r7,#0xc]    ;r1 = RdNFDat();
    ldr      r0,[r7,#0]        ;NFChipDs();
    orr      r0,r0,#0x800
    str      r0,[r7,#0]
    mov         pc,lr

WaitNandBusy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mov      r1,#NFCONF
    strb     r0,[r1,#4]
1                            ;while(!(RdNFDat()&0x40));
    ldrb     r0,[r1,#0xc]
    tst      r0,#0x40
    beq         %B1
    mov      r0,#0            ;WrNFCmd(READCMD0);
    strb     r0,[r1,#4]
    mov      pc,lr

CheckBadBlk
    mov        r7, lr
    mov        r5, #NFCONF

    bic        r0, r0, #0x1f    ;addr &= ~0x1f;
    ldr      r1,[r5,#0]        ;NFChipEn()
    bic      r1,r1,#0x800
    str      r1,[r5,#0]

    mov      r1,#0x50        ;WrNFCmd(READCMD2)
    strb     r1,[r5,#4]
    mov      r1, #5
    strb     r1,[r5,#8]        ;WrNFAddr(5)
    strb     r0,[r5,#8]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8]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neb   r0,[r5,#8]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ldrb    r0, [r5,#0xc]    ;RdNFDat()
    sub        r0, r0, #0xff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4]

    ldr      r1,[r5,#0]        ;NFChipDs()
    orr      r1,r1,#0x800
    str      r1,[r5,#0]

    mov        pc, r7

ReadNandPage
    mov         r7,lr
    mov      r4,r1
    mov      r5,#NFCONF

    ldr      r1,[r5,#0]        ;NFChipEn()
    bic      r1,r1,#0x800
    str      r1,[r5,#0]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4]
    strb     r1,[r5,#8]        ;WrNFAddr(0)
    strb     r0,[r5,#8]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8]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neb   r0,[r5,#8]

    ldr      r0,[r5,#0]        ;InitEcc()
    orr      r0,r0,#0x1000
    str      r0,[r5,#0]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mov      r0,#0            ;for(i=0; i<512; i++)
    ldrb     r1,[r5,#0xc]    ;buf = RdNFDat()
    strb     r1,[r4,r0]
    add      r0,r0,#1
    bic      r0,r0,#0x10000
    cmp      r0,#0x200
    bcc      %B1

    ldr      r0,[r5,#0]        ;NFChipDs()
    orr      r0,r0,#0x800
    str      r0,[r5,#0]

    mov         pc,r7

;===========================================================
;function initializing stacks
InitStacks
    ;Don't use DRAM,such as stmfd,ldmfd......
    ;SVCstack is initialized before
    ;Under toolkit ver 2.5, 'msr cpsr,r1' can be used instead of 'msr cpsr_cxsf,r1'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USER mode has not be initialized.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won't be valid if the current mode is not SVC mode.

    LTORG

SMRDATA DATA
; Memory configur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for best performance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s not optimized.
; Memory access cycle parameter strategy
; 1) The memory settings is  safe parameters even at HCLK=75Mhz.
; 2) SDRAM refresh period is for HCLK=75Mhz.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0x1f7c;((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        DCD 0x20            ;MRSR6 CL=2clk
;        DCD 0x20            ;MRSR7

BaseOfROM    DCD    |Image$$RO$$Base|
TopOfROM    DCD    |Image$$RO$$Limit|
BaseOfBSS    DCD    |Image$$RW$$Base|
BaseOfZero    DCD    |Image$$ZI$$Base|
EndOfBSS    DCD    |Image$$ZI$$Limit|

    GBLS    main_entry
main_entry    SETS    "Main"
    IMPORT    $main_entry
GotoMain    DCD    $main_entry

        ALIGN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Don't use the label 'IntVectorTable',
;The value of IntVectorTable is different with the address you think it may be.
;IntVectorTable
HandleEINT0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3       #   4
HandleEINT4_7    #   4
HandleEINT8_23    #   4
HandleRSV6    #   4
HandleBATFLT       #   4
HandleTICK       #   4
HandleWDT    #   4
HandleTIMER0     #   4
HandleTIMER1     #   4
HandleTIMER2     #   4
HandleTIMER3     #   4
HandleTIMER4     #   4
HandleUART2      #   4
HandleLCD     #   4
HandleDMA0    #   4
HandleDMA1    #   4
HandleDMA2    #   4
HandleDMA3    #   4
HandleMMC    #   4
HandleSPI0    #   4
HandleUART1    #   4
HandleRSV24    #   4
HandleUSBD    #   4
HandleUSBH    #   4
HandleIIC       #   4
HandleUART0     #   4
HandleSPI1     #   4
HandleRTC     #   4
HandleADC     #   4

        END

网友A:
因为你没打开MMU

差别大概4-5倍

楼主:
果然是 我之前的MMU没有修改导致!

oh! 果然是,我把以下函数稍微修改了一下就好了!

农民讲习所兄牛!谢谢^_^!

MMU是个神秘的东西,之前一直没有认真学习,这次终于吃苦头了。

void MMU_Init(void)
{
    int i,j;
    //========================== IMPORTANT NOTE =========================
    //The current stack and code area can't be re-mapped in this routine.
    //If you want memory map mapped freely, your own sophiscated MMU
    //initialization code is needed.
    //===================================================================

    MMU_DisableDCache();
    MMU_DisableICache();

    //If write-back is used,the DCache should be cleared.
    for(i=0;i<64;i++)
        for(j=0;j<8;j++)
            MMU_CleanInvalidateDCacheIndex((i<<26)|(j<<5));
    MMU_InvalidateICache();

    #if 0
    //To complete MMU_Init() fast, Icache may be turned on here.
    MMU_EnableICache();
    #endif

    MMU_DisableMMU();
    MMU_InvalidateTLB();

    //MMU_SetMTT(int vaddrStart,int vaddrEnd,int paddrStart,int attr)
//    MMU_SetMTT(0x00000000,0x07f00000,0x00000000,RW_NCNB);  //bank0
    MMU_SetMTT(0x00000000,0x00100000,(U32)__ENTRY,RW_CB);  //bank0  when no nor flash, must do this
//!!! Important note, redirect IRQ vector to reset entry !!!
    MMU_SetMTT(0x04000000,0x07f00000,0x00000000,RW_NCNB); //bank0
    MMU_SetMTT(0x08000000,0x0ff00000,0x08000000,RW_NCNB);  //bank1
    MMU_SetMTT(0x10000000,0x17f00000,0x10000000,RW_NCNB); //bank2
    MMU_SetMTT(0x18000000,0x1ff00000,0x18000000,RW_NCNB); //bank3
    MMU_SetMTT(0x20000000,0x27f00000,0x20000000,RW_NCNB); //bank4
    MMU_SetMTT(0x28000000,0x2ff00000,0x28000000,RW_NCNB); //bank5
   // MMU_SetMTT(0x30000000,0x30100000,0x30000000,RW_CB);      //bank6-1
    MMU_SetMTT(0x30000000,0x30200000,0x30000000,RW_CB);       //bank6-1 在此将 0x30100000修改为0x30200000
    //MMU_SetMTT(0x30200000,0x33e00000,0x30200000,(AP_RO|DOMAIN0|NCNB|DESC_SEC)); //bank6-2
    MMU_SetMTT(0x30800000,0x33e00000,0x30800000,(AP_RO|DOMAIN0|NCNB|DESC_SEC)); //bank6-2 在此将 0x30200000修改为0x30800000
    MMU_SetMTT(0x33f00000,0x33f00000,0x33f00000,RW_CB);   //bank6-3
    MMU_SetMTT(0x38000000,0x3ff00000,0x38000000,RW_NCNB); //bank7

    MMU_SetMTT(0x40000000,0x47f00000,0x40000000,RW_NCNB); //SFR
    MMU_SetMTT(0x48000000,0x5af00000,0x48000000,RW_NCNB); //SFR
    MMU_SetMTT(0x5b000000,0xfff00000,0x5b000000,RW_FAULT);//not used

    MMU_SetTTBase(_MMUTT_STARTADDRESS);
    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DOMAIN1: no_access, DOMAIN0,2~15=client(AP is checked)
    MMU_SetProcessId(0x0);
    MMU_EnableAlignFault();

    MMU_EnableMMU();
    MMU_EnableICache();
    MMU_EnableDCache(); //DCache should be turned on after MMU is turned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