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START:老是报错?

楼主(2008-03-15):
CODE.SECTION AT 0 'CODE'
    ORG    00H
    JMP START
    ORG    04H
    JMP EX_INT
    ORG 08H
    JMP T0_INT

    ORG 10H
START:
    MOV A,0
    MOV T_1MS,A
    MOV T_10MS,A
    CLR FLAG.0
    MOV A,0F8H
    MOV PAC,A
    MOV A,7
    MOV INTC,A
    MOV A,0D7H
    MOV TMR,A
    MOV A,90H
    MOV TMRC,A
;---------------------------
LOOP:
    -
    -
    -
    JOOP  LOOP

为什么老在JMP START
          START:
这两老是报错,删掉这两个地方程序就通过了,这是为什么?用的是HT46R47

网友A:
搭车问个问题。。。

请问怎么 PUSH R0 PUSH R1 。。。

网友B:
1.把START改为其他的看看
2.直接用R0,R1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
谢谢,可以了

谢谢,可以了,应该是标号不能超过五个字符的原因。

网友C:
回复2楼

PUSH AR0
PUSH A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