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JTAG下载出错,无法找到设备!

楼主(2008-03-16):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自制的板子,用A3P060芯片。
可是JTAG连接后就是找不到该设备。
我片子管脚上各点电压都量过了,
VCC1.5V, VPUMP和VJTAG3.3V。
连程序多没法下载,什么也做不下去了。
有知道的吗??指点一下,

FlashPro软件提示下面错误: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Possible chain exceeds expected maximum device count: 256.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Compare Data  : 81D6035A78007F0000FFF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网友A:
re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下载线呢?

网友B:
你怎么解决的?

我使用的A3P250,下载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请问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