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08-03-18):
//  ----------------------------------------------------------------------------
//                  ARM - EVLUATION FOR AT91SAM7X256
//  ----------------------------------------------------------------------------
//  File Name           : USART_TEST.c
//  Object              : main application written in C
//  Creation            : 18-Sep-2007
// ----------------------------------------------------------------------------

//USART.C文件

//**************** USART串口测试程序:USART1 *********************

#include "main.h"

#define USART_INTERRUPT_LEVEL        7
#define AT91_BAUD_RATE            115200
static const char atmel_header[]=
{
"\n\r  *** ATMEL Usart IRQ ***\n\r"
"Copyright (C) 2005 ATMEL Corporations Version: 1.0\n\r"
};

char rbuf[64];

AT91PS_USART COM0 = AT91C_BASE_US1;

#define AT91C_US_ASYNC_MODE ( AT91C_US_USMODE_NORMAL + \
                        AT91C_US_NBSTOP_1_BIT + \
                        AT91C_US_PAR_NONE + \
                        AT91C_US_CHRL_8_BITS + \
                        AT91C_US_CLKS_CLOCK )

//*------------------------- Internal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_irq_handler
//* Object              : C handler interrupt function calAT91B_LED by the interrupts
//*                       assembling routine
//* Input Parameters    : <RTC_pt> time rtc descriptor
//* Output Parameters   : increment count_timer0_interrupt
//*----------------------------------------------------------------------------
void Usart_c_irq_handler(void)
{
    AT91PS_USART USART_pt = AT91C_BASE_US1;
    unsigned int status;
    //* get Usart status register

        status = USART_pt->US_CSR;
    if ( status & AT91C_US_RXRDY){
        //* Get byte and send
        //AT91F_US_PutChar (USART_pt, AT91F_US_GetChar(USART_pt));
    }

    if ( status & AT91C_US_OVRE) {
        //* clear US_RXRDY
         AT91F_US_ReceiveFrame(USART_pt,(char *)rbuf,sizeof(rbuf),0,0);
         AT91F_US_PutChar (USART_pt, 'O');
    }

    //* Check error
    if ( status & AT91C_US_PARE) {
         AT91F_US_PutChar (USART_pt, 'P');
    }

    if ( status & AT91C_US_FRAME) {
         AT91F_US_PutChar (USART_pt, 'F');
    }

    if ( status & AT91C_US_TIMEOUT){
        USART_pt->US_CR = AT91C_US_STTTO;
         AT91F_US_PutChar (USART_pt, 'T');
    }

    //* Reset the satus bit
     USART_pt->US_CR = AT91C_US_RSTSTA;
}
//*-------------------------- External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init
//* Object              : USART initialization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 TRUE
//*----------------------------------------------------------------------------
void Usart_init ( void )
//* Begin
{

        //* Configure PIO controllers to periph mode
     AT91F_PIO_CfgPeriph( AT91C_BASE_PIOA,
         ((unsigned int) AT91C_PA5_RXD1    ) |
         ((unsigned int) AT91C_PA6_TXD1    ) |
         ((unsigned int) AT91C_PA8_RTS1    ) |
         ((unsigned int) AT91C_PA9_CTS1    ), // Peripheral A
         0); // Peripheral B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USART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US1 ) ;
    // Usart Configure
        AT91F_US_Configure (COM0, AT91C_MASTER_CLOCK, AT91C_US_ASYNC_MODE, AT91_BAUD_RATE, 0);

    // Enable usart
    COM0->US_CR = AT91C_US_RXEN | AT91C_US_TXEN;

        //* open Usart 1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 (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1, USART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Usart_c_irq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1);
       //* Enable USART IT error and RXRDY
        AT91F_US_EnableIt(COM0,AT91C_US_ENDRX);

    AT91F_US_Put('X');

     AT91F_US_SendFrame(COM0,(char *)atmel_header,sizeof(atmel_header),0,0);

        AT91F_US_ReceiveFrame(COM0,(char *)rbuf,sizeof(rbuf),0,0);
//* End
}

///////////////////////////////////////////////////////////////////////////////////

//MAIN,C文件

//  ----------------------------------------------------------------------------
//                  ARM - EVLUATION FOR AT91SAM7X256
//  ----------------------------------------------------------------------------
//  File Name           : main.c
//  Object              : main application written in C
//  Creation            : 18-Sep-2007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mii.h"
#include "emac.h"

extern void Usart_init (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Object              : Software entry point
//*--------------------------------------------------------------------------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  *************************/
         unsigned int   loop_count ;

         AT91PS_AIC     pAic;
    //* Load System pAic Base address
        pAic = AT91C_BASE_AIC;

    //* Enable User Reset and set its minimal assertion to 960 us
        AT91C_BASE_RSTC->RSTC_RMR = AT91C_RSTC_URSTEN | (0x4<<8) | (unsigned int)(0xA5<<24);

    //* Init
         loop_count = 0 ;

        PIO_Init();

 //* Init Usart
        Usart_init();

    //*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
        AT91F_AIC_Trig (pAic,AT91C_ID_SYS) ;

        while(1)
        {}
}

为什么数据能收到,也能发出,就是死活进不了中断,IMR,CSR都有相应的屏蔽

网友A:
对着数据手册看产生中断的调节,由哪些标位需要置位

再测你的程序运行时的相应的位是否已经置位.

呵呵只能给你讲一下解决方法的思路.

网友B:
这个问题 俺也遇到过

很是奇怪, 偶尔能进 呵呵

楼主:

阿南指的是哪个寄存器的位吗?

网友A:
哪个寄存器要参考数据手册,测试相应的标志位是否都具备

就是具备产生中断的条件.
另外查看ARM程序状态寄存器的IRQ标志位是否正处于IRQ模式

楼主:

我看手册说IMR和CSR的位置置位就可以进入中断,我的两个寄存器的确都有置位呀,奇怪?

网友C:
关于中断,

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太多人在这上面遇到障碍了,看这篇**吧,你是否所有细节都注意到了,处理顺序是否正确?
关于AT91串口驱动,ecos里已经有现成的非常专业的源码了。

文档见:
ecos中断和串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