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gcc for arm的看看,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ARM, FOR, GCC, IO, TI
版本是gcc for arm 4.1.1
代码中,有些函数先调用后定义,而且没有在文件开头声明,但gcc编译时,有些地方报告错误,有些地方报告告警,
比如,在166行调用了函数846行定义的__write_roll_bak函数,出来的是告警信息
mdr.c:166: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write_roll_bak'
mdr.c:846: warning: conflicting types for '__write_roll_bak'
mdr.c:166: warning: previous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__write_roll_bak' was here
在79行调用了350行定义的__read_MDR_main函数,出来的是出错信息
mdr.c:79: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read_MDR_main'
mdr.c:350: error: conflicting types for '__read_MDR_main'
mdr.c:79: error: previous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__read_MDR_main' was here

如果在头文件把函数声明一下,则告警和出错信息都消失了,说明语法本身是正确的。
迷惑中,哪位大侠解解惑?

楼主:
gcc这么冷门吗?我用得挺好的啊

网友A:
不声明就调用,本身就是个不良习惯

没有声明的函数调用,编译器会当作默认的类型来处理.
我想是当编译器发现默认类型和实际类型相容时就只发出警告,否则就报错了.

网友B:
79行的__read_MDR_main调用方式和350行的不同

单单调用没有申明的函数不会引起错误,但如果2此调用不一致的话,会有错误。
可能__read_MDR_main函数有返回值,如果一次没用,而另一次用了的话,会似的编译器认为这2个函数名字一样,所以产生冲突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原因找到了,确如两位所说,是两处调用不一致造成的。
不声明就调用确实不是好习惯,可不是,人懒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