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35 IAP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19):
在ST下载了个IAP程序,做了些修改,可以通过YMODEM方式正常下载程序到FLASH里,程序位于0X80002000,用仿真器单部调还能跑完初始化部分,全速运行的话程序初始化都没完就退出了.
调试用的是KEIL+ULINK,用IAR编译产生BIN文件.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C) COPYRIGHT 2006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ymodem.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Date First Issued  : 10/25/2004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software functions related to
*                      the ymodem protocol.
********************************************************************************
* History:
*  09/15/2006 : IAP Version 3.0
*  02/01/2006 : IAP Version 2.0
*  11/24/2004 : IAP Version 1.0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commo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8 file_name[FILE_NAME_LENGTH];
u32 Flash_Destination = ApplicationAddress; /* Flash user program offset */
u32 Ram_Source;
u32 Sector_Mask = 0;
u8 RAM_CODE[200];
u32 FLASH_Address;    //写入FLASH的目标地址
u32 FLASH_Data;        //写入FLASH的数据
s32 size;

#define FLASH_SER_MASK     0x08000000
#define FLASH_WPG_MASK     0x20000000
#define FLASH_WMS_MASK     0x80000000
#define FLASH_FLAG_LOCKBSY     0x12

const u8 segtab[] =
{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0x88,    /*A*/
    0x83,    /*b*/
    0xc6,    //A7,/*c*/
    0xA1,    /*d*/
    0x86,    /*E*/
    0x8E    /*F*/
};
void prog_to_ram(void (*funcP)())
{
    u32 i=200;
     void (*funcPtr)();
     u8 *src,*dest;
    funcPtr =funcP;
    src= (u8 *) funcPtr;
    dest= (u8 *)&RAM_CODE[0];

    do {
    *dest++ = *src++;
    }
    while(--i);
}

void FLASH_WW(void)
{
    /* Reset the Flash control registers */
    FLASH->CR0 = 0x00000000;
    FLASH->CR1 = 0x00000000;
    /* Reset the Flash data registers */
    FLASH->DR0 = 0xFFFFFFFF;
    FLASH->DR1 = 0xFFFFFFFF;
    /* Reset the Flash address register */
    FLASH->AR = 0x00000000;
    /* Reset the Flash error register */
    FLASH->ER  = 0x00000000;

    /* Set the word programming bit */
    FLASH->CR0 |= FLASH_WPG_MASK;
    /* Load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
    FLASH->AR   = Flash_Destination;
    /* Load DATA to be programmed */
    FLASH->DR0  = *(u32*)Ram_Source;
    /* Start the operation */
    FLASH->CR0 |= FLASH_WMS_MASK;
    while((FLASH->CR0 & FLASH_FLAG_LOCKBSY) != RESET);
}

//#define FLASH_SPR_MASK     0x01000000
//#define FLASH_SER_MASK     0x08000000
//#define FLASH_DWPG_MASK    0x10000000
//#define FLASH_SUSP_MASK    0x40000000

void FLASH_ES(void)
{

//    FLASH->CR0 = 0x00000000;
//    FLASH->CR1 = 0x00000000;        // Reset the Flash control registers
//    FLASH->DR0 = 0xFFFFFFFF;
//    FLASH->DR1 = 0xFFFFFFFF;        // Reset the Flash data registers
//    FLASH->AR = 0x00000000;            // Reset the Flash address register
//    FLASH->ER  = 0x00000000;        // Reset the Flash error register

    // Disable write protection
    FLASH->CR0 |= 0x01000000;            // Set the set protection bit
    FLASH->AR  = FLASH_NVWPAR_ADDRESS;    // Set the write protection register address
    FLASH->DR0  |= Sector_Mask ;        // Data to be programmed to the protection register
    FLASH->CR0 |= 0x80000000;            // Start the sequence
    while((FLASH->CR0 & FLASH_FLAG_LOCKBSY) != RESET);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last operation

    // Erase the needed sectors
    FLASH->CR0 |= FLASH_SER_MASK;        // Set the sector erase bit
    FLASH->CR1 |= Sector_Mask;            // Select the sectors to be erased
    FLASH->CR0 |= FLASH_WMS_MASK;        // Start the operation
    while((FLASH->CR0 & FLASH_FLAG_LOCKBSY) != RESET);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Receive_Byte
* Description    : Receive byte from sender
* Input          : - c: Character
*                  - timeout: Timeou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0: Byte received
*                  -1: Timeout
*******************************************************************************/
static  s32 Receive_Byte (u8 *c, u32 timeout)
{
    while (timeout-- > 0)
    {
        if (SerialKeyPressed(c) == 1)
        {
            return 0;
        }
    }
    return -1;
}

/*******************************************************************************
* Function Name  : Send_Byte
* Description    : Send a byte
* Input          : - c: Charact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0: Byte sent
*******************************************************************************/
static u32 Send_Byte (u8 c)
{
    SerialPutChar(c);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Receive_Packet
* Description    : Receive a packet from sender
* Input 1        : - data
* Input 2        : - length
* Input 3        : - timeout
* Output         : *length:
*                  0: end of transmission
*                  -1: abort by sender
*                  >0: packet length
* Return         : 0: normally return
*                  -1: timeout or packet error
*                  1: abort by user
*******************************************************************************/
static s32 Receive_Packet (u8 *data, s32 *length, u32 timeout)
{
    u16 i, packet_size;
    u8 c;
    *length = 0;
    if (Receive_Byte(&c, timeout) != 0)
    {
        return -1;
    }
    switch (c)
    {
    case SOH:
        packet_size = PACKET_SIZE;
        break;
    case STX:
        packet_size = PACKET_1K_SIZE;
        break;
    case EOT:
        return 0;
    case CA:
        if ((Receive_Byte(&c, timeout) == 0) && (c == CA))
        {
            *length = -1;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case ABORT1:
    case ABORT2:
        return 1;
    default:
        return -1;
    }
    *data = c;
    for (i = 1; i < (packet_size + PACKET_OVERHEAD); i ++)
    {
        if (Receive_Byte(data + i, timeout) != 0)
        {
            return -1;
        }
    }
    if (data[PACKET_SEQNO_INDEX] != ((data[PACKET_SEQNO_COMP_INDEX] ^ 0xff) & 0xff))
    {
        return -1;
    }
    *length = packet_size;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Ymodem_Receive
* Description    : Receive a file using the ymodem protocol
* Input          : Address of the first by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size of the file
*******************************************************************************/
s32 Ymodem_Receive (u8 *buf)
{
    pFunction myfun;

    u8 packet_data[PACKET_1K_SIZE + PACKET_OVERHEAD], file_size[FILE_SIZE_LENGTH], *file_ptr, *buf_ptr;
    s32 i, j, packet_length, session_done, file_done, packets_received, errors, session_begin;
    u32 dp;
    s32 x;
    size = 0;

    for (session_done = 0, errors = 0, session_begin = 0; ;)
    {
        for (packets_received = 0, file_done = 0, buf_ptr = buf; ;)
        {
            x = Receive_Packet(packet_data, &packet_length, NAK_TIMEOUT);
            switch (x)
            {
            case 0:
                errors = 0;
                switch (packet_length)
                {
                case - 1:    /* Abort by sender */
                    Send_Byte(ACK);
                    return 0;
                case 0:     /* End of transmission */
                    Send_Byte(ACK);
                    file_done = 1;
                    break;
                default:    /* Normal packet */
                    if ((packet_data[PACKET_SEQNO_INDEX] & 0xff) != (packets_received & 0xff))
                    {
                        Send_Byte(NAK);
                    }
                    else
                    {
                        if (packets_received == 0)   /* Filename packet */
                        {
                            if (packet_data[PACKET_HEADER] != 0)    /* Filename packet has valid data */
                            {
                                for (i = 0, file_ptr = packet_data + PACKET_HEADER; (*file_ptr != 0) && (i < FILE_NAME_LENGTH);)
                                {
                                    file_name[i++] = *file_ptr++;
                                }
                                file_name[i++] = '\0';
                                for (i = 0, file_ptr ++; (*file_ptr != ' ') && (i < FILE_SIZE_LENGTH);)
                                {
                                    file_size[i++] = *file_ptr++;
                                }
                                file_size[i++] = '\0';
                                Str2Int(file_size, &size);

                                // Test the size of the image to be sent
                                if (size > 0x3E000) // Image size is greater than (bank0 - sector0) size
                                {
                                    // End session
                                    Send_Byte(CA);
                                    Send_Byte(CA);
                                    return -1;
                                }
                                GPIO_WordWrite(GPIO2,0x348e);    //F
                                Sector_Mask = FLASH_SectorMask(size);
                                prog_to_ram(FLASH_ES);
                                myfun = (pFunction) RAM_CODE;
                                myfun();

                                Send_Byte(ACK);
                                Send_Byte(CRC16);
                            }
                            else   /* Filename packet is empty; end session */
                            {
                                Send_Byte(ACK);
                                file_done = 1;
                                session_done = 1;
                                break;
                            }
                        }
                        else    /* Data packet */
                        {
                            memcpy(buf_ptr, packet_data + PACKET_HEADER, packet_length);
                               Ram_Source = 0xA0002000;

                            for (j = 0;(j < packet_length) && (Flash_Destination <  ApplicationAddress + size);j += 4)
                            {
                                prog_to_ram(FLASH_WW);
                                myfun = (pFunction) RAM_CODE;
                                myfun();

                                if (*(u32*)Flash_Destination != *(u32*)Ram_Source)
                                {
                                    // End session
                                    GPIO_WordWrite(GPIO2,0x3488);    //a
                                    Send_Byte(CA);
                                    Send_Byte(CA);
                                    return -2;
                                }
                                Flash_Destination += 4;
                                Ram_Source += 4;
                            }
                            Send_Byte(ACK);
                        }
                        packets_received ++;
                        session_begin = 1;

                        dp = packets_received & 0xf;
                        dp = segtab[dp];
                        dp |= 0x3400;
                        GPIO_WordWrite(GPIO2,dp);

                    }
                }
                break;
            case 1:
                Send_Byte(CA);
                Send_Byte(CA);
                return -3;
            default:
                 if (session_begin > 0)
                 {
                     errors ++;
                 }
                 if (errors > MAX_ERRORS)
                 {
                    GPIO_WordWrite(GPIO2,0x3486);            //e
                     Send_Byte(CA);
                     Send_Byte(CA);
                     return 0;
                 }
                 Send_Byte(CRC16);
                 break;
            }
            if (file_done != 0)
            {
                break;
            }
        }
        if (session_done != 0)
        {
            break;
        }
    }
    return (s32)size;
}

网友A:
程序位于0X80002000 看来不糊涂

你编译 应用程序,用了 什么地址???

如果地址是 默认的,嘿嘿,遇到跳转,就飞。

不用我告诉你,什么是应用程序,什么是IAP程序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