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ibero 不能下载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8-03-20):
Software Version: 8.1.0.32
Error: Failed to open the project file 'D:\Actelprj\ADC\Project\ADC\designer\impl1\ADC_fp\ADC.pro'.
Checking for software updates...
  已经重装了一遍软件。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您好

可以尝试下面几种方法试一下:
1.单独打开FlashPro,然后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导入ADC.pdb文件,看能否下载?
2.手动把原来的ADC.pro文件删掉,用Designer生成下载文件后,再次打开FlashPro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还是不行。
  在重新编译生成下载文件的时候,会出现如下信息。
Warning: Overwriting the existing file: D:\Actelprj\ADC\Project\ADC\designer\impl1\ADC.pdb.
Wrote to the file: D:\Actelprj\ADC\Project\ADC\designer\impl1\ADC.pdb
Warning: Overwriting the existing file: D:\Actelprj\ADC\Project\ADC\designer\impl1\ADC.stp.
Wrote to the file: D:\Actelprj\ADC\Project\ADC\designer\impl1\ADC.stp

再打开flashPro的时候会出现

                                         Actel Corporation

           A New Release of FlashPro software is Available
***********************************************************************
  FlashPro service packs and major releases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om our web site.

  Click OK to connect to www.actel.com to review the
  Release Notes and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

这是为什么呢???谢谢您

网友A:
您好

这里的提示是提醒你软件升级,不是出错。可以不用理会,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