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QQ2440不能烧程序了,帮帮忙

楼主(2008-03-21):
昨天用ulink烧写程序的时候,电脑死机了。之后QQ2440再也无法烧写程序了。

我尝到试使用了H-JTAG, Macraigor Systems Flash Programmer, keil+Ulink,都无法烧写程序。

每种工具提示的错误信息大体一致“不能让系统进入Debug模式".

H-JTAG的提示信息"Error: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以前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Flash被擦除后,ulink可能就无法调试或下载程序了。但是用H-JTAG和flash programer就可以重新烧写。但这次试了各种工具,试了多次,都没有效果。请大家支个招。

网友A:
RE

试一试选择从NOR FLASH启动。

网友B:
我最近也头痛这件事

我用的44B0,JLINK调试,PC端不响应,我强制结束任务。就和你一样了,现在还没解决,也是不能halt。

网友C:
友善之臂的QQ2440 有一个致命的BUG

复位导致电脑死机

楼主:
终于好了

用SJF2440.exe 随便烧了一个程序,没下载完我就把它中止了.
然后再用H-JTAG烧写,就可以了.
一切恢得了宁静.... 包括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