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8-03-22):
新手问个DSP2812的调试问题,描述如下:
编译环境:CCS2.2
仿真器:SEED XDS510PP
出错点:
// On TMX samples, to ge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on chip RAM blocks M0/M1/L0/L1/H0 internal
// control registers bit have to be enabled. The bits are in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s.
   DevEmuRegs.M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M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H0RAMDFT = 0x0300;
错误提示: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1,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3,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4, check memory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Led_Flag = 0;

    /*初始化PIE*/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外设*/
    InitPeripherals();

    EALLOW;
    PieVectTable.TINT2 = &ISRTimer2;
    EDIS;

    /*设置CPU*/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60, 1000);
     StartCpuTimer2();

    /*开中断*/
    IER |= M_INT14;  ///内部定时器在PIE分组中位于14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LedReg = 0x00;
    for(;;);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
    CpuTimer2.InterruptCount++;
    if(Led_Flag == 1)
    {
        *LedReg = 0xAA;
        Led_Flag = 0;
    }
    else
    {
        *LedReg = 0x55;
        Led_Flag = 1;
    }
}
主函数进入死循环后出错提示如下: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1,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3,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5,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7,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9,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B,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D,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4,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6,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8,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A,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C,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1F,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21,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23,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25,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27,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29,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2B,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2E,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3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3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34,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36,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38,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

CMD文件如下:
MEMORY
{
PAGE 0 :
   P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000

PAGE 1 :
   /* SARAM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1 : origin = 0x000C08,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2 : origin = 0x000C10, length = 0x000008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1: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2: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
   SPI_B      : origin = 0x007740, length = 0x000010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SARAM                    */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PRAMH0,      PAGE = 0
   .text            : > PRAMH0,      PAGE = 0
   .cinit           : > PRAMH0,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bss             : > DRAMH0,      PAGE = 1
   .ebss            : > DRAMH0,      PAGE = 1
   .const           : > DRAMH0,      PAGE = 1
   .econst          : > DRAMH0,      PAGE = 1
   .sysmem          : > DRAMH0,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CpuTimer1RegsFile : > CPU_TIMER1, PAGE = 1
   CpuTimer2RegsFile : > CPU_TIMER2, PAGE = 1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1

}

新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麻烦各位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己研究一定能搞定的

网友B:
可能是你头文件的问题

可能是哪儿头文件定义不对,CMD文件和主程序看不出来。一步步跟踪调试一下吧,看什么时候往不该写的地方写了数据

网友C:
cmd文件地址空间分配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