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QII和ACTEL 没有用特殊资源

楼主(2008-03-23):
module tiaoshi(key1,key2,key3,rst,write_en);
input  key1,key2,key3,rst;
output  write_en;
reg      write_en;
always@(posedge key1 or posedge key2 or posedge key3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key3)
begin
write_en<=1'b0;
end
else
begin
write_en<=1'b1;
end
end
endmodule
就上面这段代码不能通过 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错误!如果把write_en设为寄存器不输出,能通过综合,否则不能通过.

网友A:
您好

你的代码中key1 key2 没有用到,建议修改代码为
module tiaoshi(key1,key2,key3,rst,write_en);
input  key1,key2,key3,rst;
output  write_en;
reg      write_en;
always@( posedge key3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key3)
begin
write_en<=1'b0;
end
else
begin
write_en<=1'b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不是啊 用到了啊

如果在这样的话 write_en<=1,就不执行了.我开始的代码就是在key1 和 key2时 执行write_en<=1啊!况且就算是改成这样后 综合还是不能通过啊1

网友A:
您好

上述代码可以在Synplify编译通过,你是否用的是Synplify综合器?

网友B:
那么多posedge

我的理解:
尽管一个always中有2个以上posedge并不违反语法,但是各家DFF的结构都差不多,实现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_)这样典型的异步复位电路没问题,但是物理实现更多posedge实在是太难为EDA工具了。

楼主:
能通过了

能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