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easyARM2200下ucos移植

楼主(2007-01-08):
做的是第一个试验,现象是每次运行都跳到main里面的第一条语句,蜂鸣器不响
int main(void)
{
-->OSInit();
   OSTaskCreate(TaskStart,(void *)0,&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1],0);
   OSStart();
   return 0;
}
进一步调试,发现运行到OS_ENTER_CRITICAL()出现提示:
RDI warning 00148:can't set point
但是全速运行就能跑得过去

请求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A:
re:

对于uC/OS应用程序的调试,通常是设置断点,全速运行来调试的(因为当程序停下来时,系统定时器还在计数并溢出,如果再单步运行,则会进入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