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lashPro严重错误

楼主(2008-03-30):
hp, flash, TE, RS, se
我的FlashPro无法创建工程,请版主和各位高手帮帮忙
我自己新建一个工程也建不了,总是出现
Software Version: 8.1.0.32
Error: 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Error: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project file 'D:\Actelprj\123\123.pro'

网友A:
您好

您好,可以单独打开flashpro新建一个工程吗?如果这样还是不行,建议您重装一下flashpro(您可以从actel官方网站下载一个单独的flashpro软件,这样就不用重装Libero了)

楼主:
还是不行

无法新建军工程,重装过flashpro,也重装过Libero还是不行

楼主:
FlashPro严重错误

但能打开工程,不能新建工程显示:Error: 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Software Version: 8.2.0.17
PDB file 'H:\Project\VGA\designer\impl1\vgatest.pdb'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DESIGN : vgatest;  CHECKSUM : A9F3;  PDB_VERSION : 1.1
Error: 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Opened 'H:\Project\VGA\designer\impl1\vgatest_fp\vgatest.pro'

点击connect Parallel Port Cable显示应用程序错误

网友A:
您好

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解决:
在您flashpro安装目录下有个driver文件夹,里面有个psetup.exe文件,执行这个文件重装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