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新手求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31):
protel99se自动布线时,总是显示:
No keepout has been defined on this board.
Plase define the board's keepout region and try again.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检查鼠线也是对的,手工布线似乎也没问题。但如果不能自动布线的板子,手工布出来的可以用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keepout层上没有画电路板的外框图线。

系统不知道你电路板的边缘在哪里。无法走线。

网友B:
点亮KeepOutLayer标签

画一个合适大小的边框,OK!

网友C:
手工布出来的可以用,但 keepout是给出基本的外形尺寸,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