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USART串口输出正确的异步通信波形?

楼主(2008-04-06):
用PIC16F914做串行通信试验时,为什么在TX/RC6/SEG9引脚上用示波器测得的波形是lcd的驱动电压波形?
串口模块已经作了如下初始化:
banksel TXSTA
movlw b'00100000'    ;TXEN=1发送使能,SYNC=0异步通信
movwf TXSTA
movlw .51        ;2400bps
movwf SPBRG
clrf STATUS        ;RCSTA在bank0
movlw b'10000000'    ;SPEN=1串行端口使能(将RC7/RX 和RC6/TX引脚配置为串行端口引脚)
movwf RCSTA

网友A:
把LCD功能关了

再串行端口使能试试看

楼主:
lcd功能要用啊老大

根据张明峰书上所说,设置在异步下只要使SPEN=1,USART模块就接管了TX和RD引脚。难道这种说法错了吗?

网友B:
初始化模式,试将TRIS方向也设置一下看

    BSF    RCSTA,CREN        ;接收模块使能
    BSF    RCSTA,SPEN        ;使能EUART模块

    BSF    STATUS,RP0
    BSF    TRISC,RX
    BCF    TXSTA,SYNC        ;关闭同步模式,异步通信
    BSF    TXSTA,TXEN        ;发送模块使能
    MOVLW    .12
    MOVWF    SPBRG
    CLRF    SPBRGH            ;波特率,8M时为9600BPS。
    BSF    PIE1,RCIE        ;232接收中断开
    BSF    INTCON,PEIE

楼主:
谢谢两位!看来这个栏目的版主更热心

TRISC也设置过了,没有用。
不过我要把楼上的代码原封不动地拿来试试看,毕竟-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B:
前面已经设置过TRISC,TX=0

楼主:
实验报告:

LCDEN=0关闭LCD模块后,TX输出通信波形正常。
LCDEN=1启用LCD模块,但是s9/TX引脚设置成数字I/O后,TX输出通信波形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