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IC的第一个程序

楼主(2008-04-07):
pic, ov, go, AI, AC
各位老师,刚学PIC,自己编了第一个程序,就出现了问题,请帮忙,谢谢/。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cblock 0x20
         count1
         count2
         endc
         org 00
    nop
    goto main
    org 10
main:

    banksel trisa
    bcf trisa,1
         movlw b'11111111'
    banksel porta
         movwf porta
    call delay
         movlw 0x00
    movwf porta
    call delay
         goto main
delay:
         movlw 0x4
         movwf count1
         movwf count2

loop:   decfsz count2,f

        GOTO loop
loop1:  decfsz count1,f

goto loop1
    return
         end

我把PORTA的第2个PIN  RA1高为输出,可再对PORTA整体写入11111111,可PORTA为0,不是00000001,,,奇怪了。。谢谢

楼主:
RE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cblock 0x20
    count1
    count2
    endc
    org 00
    nop
    goto main
    org 10
main:

    banksel ADCON1
    movlw 0Xff;把模拟口设为数字口
    movwf ADCON1
    BCF TRISA,1
    movlw 0xff
    banksel PORTA
    movwf PORTA
    call delay
    movlw 0x00
    movwf PORTA
    call delay
    goto main
delay:

    end

各位老师,上个问题我发现了,可现在又有问题:就是在单步运行时,当程序运行到 BCF TRISA,1  时,TRISA 与PORTA同时变,POTRA成00000010,为什么呢?PORTA应该是在movwf PORTA 这条程序时才变啊?
另外,TRISA的最高两位为什么一直是零,不会变化,显示:00111101

谢谢。

网友A:
Read and Write!

端口的采样是随时都在进行的,当你原来的 PORTA,1 位输入的时候,你的端口寄存器总是同步于物理端口的电平,当你 BCF TRISA,1 时,这个值就立刻映射回端口了

网友B:
先把TRISA方向置好,再处理PORTA,注意体选处理

呵呵

楼主:
re

谢谢两位老师!
SupermanTM老师,  你的端口寄存器总是同步于物理端口的电平  什么意思啊?能说的简单点嘛,哈.
lifengtao老师,你说的体选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C:
PIC的IO口有方向性!

这一点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