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一个编译问题

楼主(2007-01-19):
有个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就是不管按照楼主讲的方法新建一个新的工程,还是打开原有的工程都会出现如下的错误:
这是为什么呀??楼主指点一下。。。。。多谢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s...
--- Error: can't execute 'e:\Keil\ARM\BIN\AA'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晕菜......你就是楼主了.......

你的keil装在哪个目录?看上去是路径不对,也许是tools.ini文件有点问题.又或者是下图中第二个圈中的选项没勾上?

网友B:
感觉还是RV好用多了~~~无非就是没有__at,其他都不倒塌~~~

网友A:
其实都蛮简单的,我在keil上的"处"ARM程序就是给了RealView,吼吼

后来才发现,其实CARM更适合初学者上手使用,才拿它做了例子.

其实keil的帮助文档做得很不错了,只要把它看一遍,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偶是菜鸟

多谢圈圈,去逛过你博客,还有把你博客地址收藏起来了,嘻嘻~
我把Select ARM Development Tools 选中Use RealView Compiler,就不会出现那个错误了。。
查找这个板块上以前的帖子,有人是说没有安装CARM编译器(有点晕。。)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又遇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直接运行keil\arm\rv30\examples目录下的hello工程,可是发现sprintf函数发送的Hello World\n字符串,串口没有收到呀??这又是什么问题呀?晕菜~~

楼主:
又遇到问题

早上选择Start/Stop Debug session 还可以选择那个hello工程,刚才不知道怎么弄的,现在再debug就会出现下面提示,什么原因????晕死。。。。
Load "G:\\work\\keil\\Hello\\Hello.AXF"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0 : no 'write' permission

网友A:
晕菜,你的程序跑飞了~~~~~~

楼主:
圈圈可不可以加你QQ呀?

那要怎么修改才不会让程序跑飞掉。。。
还有那个sprintf问题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不清楚....也许是哪里设置错了吧....

网友C:
可以这么搞!

可以把 0x00000000到另外一个地址比如0x00f00000处设为可写的就行了
用DEBUG命令:map 0x00000000,0x00f00000 write

网友D:
答3楼

在UVISION3.03 以后,就有__at

#include <absacc.h>
const unsigned int encrypt __at(0x1fc) = 0x1234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