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 AVR 中const问题

楼主(2007-01-22):
AVR, ic, ST, dc, se
小弟使用ICC AVR编译器,最近做一个项目时遇到了const的问题,不是很明白,希望能得到大虾的指导~
函数功能是由键盘得到一个整型数,在函数里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unsigned char str[6];//存储按键值的数组
//----
//得到按键值,依次赋给str 0~4 最后一位赋值'\0'
//----
value=atoi(str);//调用系统atoi函数,得到整型值。这个函数是没有问题的,能正确把字符串转换为整型
Uart0_SendStr(str);//同样的str传给串口发送就不行了,会发送一堆的数据,似乎是从flash中读的数据。
字符串发送函数是自己写的,具体如下:
//-------------------------------
//send char with uart 0
void Uart0_SendChar(unsigned char x)
{
     while (!(UCSR0A&(1<<UDRE0)));
     UDR0=x;
}
//send string with uart 0
void Uart0_SendStr(const unsigned char *addr)
{
 while(*addr!='\0')
 {
     Uart0_SendChar(*addr++);
 }
}
Uart0_SendStr函数的参数为:(const unsigned char *addr)
系统中atoi的参数定义为:(CONST char *) 我现在最不明白的就是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请大虾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定义为const,则数值不可变,MCU寻址代码区

楼主:
re:

对,这个我明白,可value=atoi(str);就能转化啊,为什么atoi没有去寻址代码区?

寻址代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