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外中断触发掉电模式后,再也进不了掉电模式

楼主(2007-01-24):
我用的是LPC2148,手册上说外中断触发唤醒掉电模式时,不必为了唤醒掉电模式而在向量中断控制寄存器中使能
我在试验板上做试验时发现,当不在向量中断控制寄存器中使能时,程序会唤醒后无视我的再次进入掉电模式,即永远也不再进入掉电模式
但在向量中断控制寄存器中使能时就没有这种现象
请问这个如何能够解释得通?我得代码如下,谢谢

主函数部分
while (1)
      {

        for (n = 0x00010000; n <= 0x00800000; n <<= 1)
        {

              if (n == 0x00040000)
              {    putc('a');
                  PCON = 0X02;
                   putc('b');
                   delay();

              }
              IOSET1 = n;
              delay();
           IOCLR1 = 0x00FF0000;
    }
     }

中断初始化部分:
PINSEL1 |= 0x00000001; //选择p0.16管角为INT0功能
    EXTMODE &= 0Xfe;//level trigger
    EXTPOLAR &= 0Xfe;//低电平触发
    EXTINT |= 0X01;//设置的改变导致EXTINT,故清0一次
while((IO0PIN & 0x00010000 )== 0);//INT0

网友A:
RE

必须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
你不清除中断标志位,相当于始终处于唤醒状态,当然不能进入掉电模式了。
仔细看一下例程,例程在在进入掉电模式前可是有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的。

楼主:
找到了,谢谢

找到了,在ISR中记得清,这里反倒忘了
我是在PCON = 0X02添了一句
while((EXTINT & 0x0f)!=0)
    EXTINT |=0X0F;
如果是单纯的EXTINT |=0X0F则程序会存在隔一个主程序周期才能进入掉电模式的情况,应该是寄存器操作没有完成导致的;但进入掉电之前写该句的话就没有问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