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有人要fpga控制0809,正好俺也刚学,写一个,请砖头伺候

楼主(2007-01-24):
/功能:采集10个数据,找出最大的和最小的数据

//McuStart    单片机输入信号,要求FPGA开始工作
//McuReset    复位AD0809

//Write 开始AD0809转换
//Read    读取AD0809转换结果
//EOC    AD0809是否转换完成标志
//Data    0809数据口

//我省略了0809de的ALE 和时钟输入 引脚
//只要不断有McuStart脉冲,就可以不断进行AD转换  ,不过脉冲周期长度要考虑
module    AD0809(Start, Reset, Write, Read, EOC, Data);

input[7:0]  Data;
input    McuStart,    McuReset, ;

output    Write, Read, EOC;

reg TempA[7:0], TempB[7:0];

always @(negedge McuReset) //复位
begin
    if(McuReset == 1'b0)
        begin
            Write = 0;
            Read  = 0;
        //    ALE      = 0;
            TempA = 8b'00000000;
            TempB = 8b'00000000;
        end
//    else  这里不加else,不知是否有问题?

end

always @(negedge Start)
begin
     if((Start == 1'b0) && (McuReset == 1'b0))//
         begin
              Write = 1;
         //    Read = 0;
             Write = 0;  //产生一个写脉冲,0809开始转换
             // 但是我想不出如何延时,以加宽脉冲  !!
         end
end

always @(posedge EOC)
begin
    if(EOC == 1'b1)
    begin
        Read = 1;
        Write = 0;
        Read = 0;// 产生一个读脉冲
        TempA = Data;
        if(TempA > TempB)
        begin
            TempB = TempA;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

eoc不是输出嘛?
always @(posedge EOC)
这样也可以?

楼主:
搞错了,谢谢楼上,EOC应该为输入

网友B:
拍一个砖头

楼主,在几个always 里对同一个寄存器赋值是不行的!

楼主:
回楼上,那就去掉以下的语句.

TempA = 8b'00000000;
 TempB = 8b'00000000;

楼主:
重新整理后的程序

//功能:采集数据,找出最大的数据

//McuStart    单片机输入信号,要求FPGA开始工作
//McuReset    复位AD0809

//Write 开始AD0809转换
//Read    读取AD0809转换结果
//EOC    AD0809是否转换完成标志
//Data    0809数据口

//我省略了0809de的ALE 和时钟输入 引脚
//只要不断有McuStart脉冲,就可以不断进行AD转换  ,不过脉冲周期长度要考虑
module    AD0809(McuStart, McuReset, Write, Read, EOC, Data);

input[7:0]  Data;
input    McuStart,    McuReset, EOC;

output    Write, Read;

reg TempA[7:0], TempB[7:0];

always @(negedge McuReset) //复位
begin
    if(McuReset == 1'b0)
        begin
            Write = 0;
            Read  = 0;
        //    ALE      = 0;
        //    TempA = 8b'00000000;
        //    TempB = 8b'00000000;
        end
//    else  这里不加else,不知是否有问题?

end

always @(negedge McuStart)//
begin
     if((McuStart == 1'b0) && (McuReset == 1'b0) && (EOC ==1) )//
         begin
              Write = 1;  //
              Read  = 0;
              Write = 0;  //产生一个写脉冲,0809开始转换
             // 但是我想不出如何延时,以加宽脉冲  ?
         end
end

always @(posedge EOC)
begin
    if(EOC == 1'b1)
    begin
        Read = 1;
        Write = 0;
        Read = 0;// 产生一个读脉冲,这里也要加延时,不知如何加
        TempA = Data;
        if(TempA > TempB)
        begin
            TempB = TempA;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B:
这种程序连编译都通不过

楼主可以自己上机验证一下,多实践吧!

楼主:
我想换个思路,利用时钟触发,不去考虑EOC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