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D参考电压不是2.56V呢?

楼主(2008-04-14):
    现在问这个问题可能于点郁闷,因为当初不必考虑参考电压,现在要改进时遇到这个问题了!
    程序是在ADC试验程序基础上改的,在软件中定义了:.VAREFSEL(1'b0),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然后没用预处理器(用不用好像都一样),结果还是能测试到最大8V的电压(此电压好像是I/O口的最大值)……可见参考电压不是2.56V吧,不知道怎么设置才是2.56V的参考电压呢?

    很基础的问题,谢谢大家能帮忙……

网友A:
您好

您测到的电压值正确吗?不用预处理值应该是不对的。测量电压大于2.56V(即大于参考电压时)必须使用预处理器,当VARFSEL为0时,选择的是内部2.56V参考电压,此时您可以测试一下VAREF端的电压看是否为2.5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