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操作小结

楼主(2007-01-27):
1.更改telnet登录慢的问题:
cd /etc
vi resolv.conf
将里面内容清空

2.更改root用户不能直接远程登录问题:
cd /etc
cd pam.d
vi login
注释掉这行
#auth required pam_securetty.so //该行注释掉

3.挂接USB移动硬盘
将移动硬盘挂上.
#df 查看Linux下硬盘盘符
mount /dev/sda1 /mnt/usb (举例)

5.更改Linux启动时用图形界面还是字符界面
cd /etc
vi inittab
将id:5:initdefault: 其中5表示默认图形界面
改id:3: initdefault: 3表示字符界面

8.配置smb可以被哪些IP所用.
cd /etc/samba
Vi smb.conf
找到hosts allow = 192.168.1. 192.168.2. 127.
修改其为哪些机器所用,注意IP之间用逗号分开
举例:
hosts allow =192.168.1.110,192.168.1.120

9.禁止在后台使用CTRL-ALT-DELETE重起机器
cd /etc/inittab
vi inittab 在文件找到下面一行
# Trap CTRL-ALT-DELETE
ca::ctrlaltdel:/sbin/shutdown -t3 -r now (注释掉这一行)
如: # Trap CTRL-ALT-DELETE
#ca::ctrlaltdel:/sbin/shutdown -t3 -r now

10.修改主机名
vi /etc/sysconfig/network
修改HOSTNAME一行为HOSTNAME=主机名

12.查看开机检测的硬件
dmesg | more

13.查看硬盘使用情况
df –m

14.查看目录的大小
du –sh dirname

15.解压小全
tar xvfj lichuanhua.tar.bz2
tar xvfz lichuanhua.tar.gz
tar xvfz lichuanhua.tgz
tar xvf lichuanhua.tar
unzip lichuanhua.zip

16.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free –m

17.忘记root密码,如果是grup
1.出现grup画面时,用上下键选启动Linux的哪一项,按e键
2.上下键选择 kernel /boot/……… 然后按e键
3.修改现在见到的命令好,加入single 结果:
kernel /boot/vmlinuz-2.4.20-8 single ro root=LABEL=
4.回车返回,按b键启动,直接进入linux命令行
直接执行: passwd root
修改密码,你的密码就搞定
如果是lilo:按Tab,画面出现lilo 键入:linux single ,回车

18.显示系统运行了多长时间
uptime

19.重新启动网络
/etc/init.d/network restart

20.显示开机自检的内容命令
dmesg

21.查看端口
netstat –an
netstat -anp

22..端口的详细列表
/etc/services

23.查看物理信息
lspci

24.安装图形界面不能出现,使用解析进行安装
Linux lowres (使用的是640X480分辨率)

25.屏蔽主机的ping 命令,是被别人无法ping你的机器
echo 1 > /proc/sys/net/ipv4/icmp_echo_ignore_all

26.彻底删除Oracle安装的程序,删除一下几个目录
/etc/oraInst.loc /tmp/ /etc/oratab $ORACLE_BASE/*

28.RPM包
1.卸载 RPM –e
2.查询 rpm –q
-a 查询所有已安装的软件包
-f 查询包含文件的软件的包
-i 显示软件包信息
-l 显示软件包的文件列表
3.验证 rpm –v
rpm –Va 验证整个文件丢失了哪些文件
碰到不认识的文件使用
rpm –qf
4.一个rpm包安装到哪里去了(已经安装的包)
rpm –qi 包名(这里不包括.rpm后缀的软件名称,也就是说只能用mysql或者mysql-3.23.54a而不是mysql-3.23.54a.rpm)
5.一个rpm包中包含哪些文件
一个没有安装过的软件包:使用rpm –qip ***.rpm
一个已经安装过的软件包: 使用rpm –qi ***.rpm

29.看已经安装的字符集
locale -a

30.抓包命令tcpdump
例:抓获192.168.1.32 的主机收到和发出的所有的数据包
tcpdump host 192.168.1.32
截获特定的端口
tcpdump tcp port 21 host 192.168.1.32

31.文本截面的中文支持
RH 9.0自带安装包 zhcon_0.2.3_1.rh9.i386.rpm
安装完成后,执行: zhcon 就可以支持中文了

32.查看端口现在运行什么程序
lsof –i:8001

33.察看实时的日志
tail –f /var/log/messages

34.当mount出现死的现象
1.fuser –m /mnt/share 查出该程序的进程,然后Kill掉
2.再umount /mnt/share

35.linux 控制 windows
1.用RH9.0自己带rdesktop,版本是1.2.0
命令:rdesktop –u user –f 192.168.1.70 色默认的是8位
2要达到16色,就要下载新版本1.3.0
rdesktop –a 16 –u lichuanhua –g 800*600 192.168.1.70

36. Linux挂载Windows分区
mount ntfs分区
一.单机挂windows的NTFS分区
1. 上www.google.com搜索并下载 kernel-ntfs-2.4.18-14.i686.rpm
2. rpm -ivh kernel-ntfs-2.4.18-14.i686.rpm
3. mkdir /mnt/share
4. mount -t ntfs /dev/hda1 /mnt/share
要挂载Windows分区,首先新建一个目录/mnt/share,修改/etc/fstab,在最末尾添上(假设Windows安装在硬盘的第1个分区)
/dev/hda1 /mnt/share ntfs defaults 0 0
二.网络上一台windows和linux机器,linux机器挂载windows上的共享文件
windows IP:192.168.1.1
1.linux挂载192.168.1.1(windows)上共享文件dbf,挂在linux的/mnt/share目录下,在/mnt下建立share目录
mount -t smbfs -o username=massky,password=massky //192.168.
1.1/dbf /mnt/share
2.机器重启自动挂载,vi /etc/fstab最后加入:
//192.168.1.1/dbf /mnt/share smbfs defaults,auto,username=m
assky,password=massky 0 0

37.Oracle9i在Linux9.0上的安装
1.确保RPM开发包,使用下面命令查看是否已安装这些包
rpm -q gcc cpp compat-libstdc++ glibc-devel glibc-kernheaders binutils
2.进行解压
zcat Linux9i_Disk1.cpio.gz | cpio -idmv
zcat Linux9i_Disk2.cpio.gz | cpio -idmv
zcat Linux9i_Disk3.cpio.gz | cpio -idmv
3.设置内核参数
vi /etc/sysctl.conf,加入下面参数
kernel.shmmax=4294967295 内存512M
计算方法为:kernel:shmmax=1024*1024*RAM(M)/2
执行sysctl -p生效
4.建立数据目录和用户
groupadd dba
groupadd oinstall
useradd –g oinstall –G dba oracle
passwd oracle

mkdir /opt/oracle
mkdir /opt/oracle/product
mkdir /opt/oracle/product/9.2.0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pt/oracle
mkdir /var/opt/oracle
chown oracle.dba /var/opt/oracle
chmod 755 /var/opt/oracle
5.vi .bash_profile 设置变量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1
export ORACLE_BASE=/opt/oracle
export ORACLE_HOME=/opt/oracle/product/9.2.0
export ORACLE_SID=ora9i
export ORACLE_TERM=xterm
export TNS_ADMIN=$ORACLE_HOME/network/admin
export NLS_LANG=AMERICAN_AMERICA.ZHS16GBK
export ORA_NLS33=$ORACLE_HOME/ocommon/nls/admin/data
LD_LIBRARY_PATH=$ORACLE_HOME/lib:/lib:/usr/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usr/local/lib
export LD_LIBRARY_PATH

export PATH=$PATH:$ORACLE_HOME/bin
CLASSPATH=$ORACLE_HOME/JRE:$ORACLE_HOME/jlib:$ORACLE_HOME/rdbms/jlib
CLASSPATH=$CLASSPATH:$ORACLE_HOME/network/jlib
export CLASSPATH

38.网卡的激活与停止
超级用户;
ifconfig eth0 down 停止
ifconfig eth0 up 启动

40.Linux下cvs的安装配置
1.安装CVS软件包.
2.groupadd cvs
3.useradd -g cvs cvsroot
4.chmod 777 -R /home/cvsroot
5.cd /etc
6.vi profile
新增以下二行:
CVSROOT=/home/cvsroot export CVSROOT
CVSEDIT=vi export CVSEDIT
7.查看/etc/services文件中cvspserver 所在行的注释状态(有则把注释去掉)
8.进入 /etc /xinetd.d, vi cvspserver该文件不存在,内容如下:
service cvspserver
{
disable = no
socket_type =stream
wait =no
user =root
env =HOME=
server =/usr/bin/cvs
server_args =--allow-root=/home/cvsroot pserver
log_on_failure +=USERID
}
9.vi /etc/xinetd.conf 内容如下,每次开机自动启动服务:
service cvspserver
{
port = 2401
socket_type = stream
wait = no
user = root
server = /usr/bin/cvs
server_args = -f --allow-root=/home/cvsroot pserver
bind = 168.168.1.110
}
重新登录 换cvsroot用户
10./etc/init.d/xinetd restart
11.cvs init(初始化:CVS版本库的初始化)
12.cvs -d :pserver:cvsroot@192.168.1.110:/home/cvsroot login(用户登录)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就成功。
13.首先要导入库,假设项目名称为LinuxISQuote.
步骤:
  1、进入LinuxISQuote.
2、一个项目的首次导入
cvs import LinuxISQuote lch V_0_0_1
此时到$CVSROOT目录下,可以看到多了一个LinuxISQuote的目录。

41.命令绝对路径
.如果不是绝对路径的话,你可以这样输入
(1)[root@RedHat linux]# whereis adduser
adduser: /usr/sbin/adduser /usr/share/man/man8/adduser.8.gz
你这样输入就可以了 /usr/sbin/adduser xxx
(2) 或者改vi /etc/profile,加入一句:PATH=$PATH:/usr/sbin:. export PATH,
就可以直接输入adduser

42.修改用户的权限
.改用户权限的话,你可以改vi /etc/passwd
如:我想lll变成和root用户一样,就改: lll:x:508:508::/home/lll:/bin/bash
改后面的 508 为和root后面的数据一样的就可以了!
改为:lll:x:508:0::/home/lll:/bin/bash
lll就拥有root的权限了。

43.修改grub启动时的背景图片
1 将一图片转化成640*480,14色的XPM文件:
#convert  -colors 14 -geometry 640x480! abc.xpm
2 压缩生成的xpm文件,使用gzip
#gzip -9 abc.xpm
3 将abc.xpm.gz拷到/boot/grub下
4 修改/boot/grub/menu.lst
splashimage=(hd0,0)/boot/grub/abc.xpm.gz

44.VNC for Linux的安装
1.第一步在linux上安装VNCserver
tar zxvf vnc-X.tgz
cd X
cp *vnc* /usr/local/bin/
没有vnc 目录,就建vnc目录
mkdir /usr/local/vnc
cp -r classes/ /usr/local/vnc/
2.设置vnc server的访问密码
vncpasswd
3.linux版vnc server的改进.首先执行vncserver
修改/root/.vnc/xstartup里的 twm $ 为gnome-session &
4.启动vnc server
vncserver
注意New 'X' desktop is KILl:3 记住3是客户端要用到的端口
5.客户端启动vncviewer,输入:如192.168.1.110:3
OK,你就看到了。。哈。。
如果在Windows客户机中安装了IE或NETSCAPE,还可以启动IE或netscape
然后在地址栏输入(如果是1的话)
http://192.168.1.64:5801

45. 改变或关闭Oracle XDB的ftp和http端口
Oracle 9i开始,创建数据库时默认包含了XDB特性。一旦启动了数据库和Listener,Oracle XDB的http服务就占用8080端口,刚好和JBoss、Tomcat等默认端口冲突。因此,必须有一个做出更改。改Tomcat等容易,只是一时不知道怎么改XDB的配置。
在Google上搜索一下,找到了答案。原来Oracle XDB的端口设置不在配置文件中,而是在数据库里。修改XDB的http和ftp服务端口的方法有3种:
1。使用sys登录Oracle,利用dbms_xdb修改端口设置
SQL> -- Change the HTTP/WEBDAV port from 8080 to 8081
SQL> call dbms_xdb.cfg_update(updateXML(
2 dbms_xdb.cfg_get()
3 , '/xdbconfig/sysconfig/protocolconfig/httpconfig/http-port/text()'
4 , 8081))
5 /
Call completed.
SQL> -- Change the FTP port from 2100 to 2111
SQL> call dbms_xdb.cfg_update(updateXML(
2 dbms_xdb.cfg_get()
3 , '/xdbconfig/sysconfig/protocolconfig/ftpconfig/ftp-port/text()'
4 , 2111))
5 /
Call completed.
SQL> COMMIT;
Commit complete.
SQL> EXEC dbms_xdb.cfg_refresh;
PL/SQL procedu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2。使用OEM console,选择数据库,XML Database,Configuration。更改XDB的有关设置。
3。去掉数据库的初始化参数: dispatchers='(PROTOCOL=TCP) (SERVICE=XDB)',将会禁止XDB的http和ftp服务。

46.XML for linux的安装
加入环境:
export XERCESCROOT=/home/lch/xml
export PATH=$PATH:/home/lch/xml/bin
export XERCESC_NLS_HOME=$XERCESCROOT/msg
export LD_LIBRARY_PATH=$XERCESCROOT/lib:$LD_LIBRARY_PATH (on Solaris, Linux)
进入xml4c5_4_0-redhat_80-gcc_32.tar.gz解压后的目录
runConfigure -plinux -cgcc -xg++ -rpthread
./configure
gmake

47.ace for linux的安装
由于安装说明文件“ACE-INSTALL.html”中提及的linux安装过程极少,其主要针对Unix、Windows,手动配置较多,加上本人安装后感觉“ACE-INSTALL.html”文件有些影响视听,因为主要的动作都可以由ACE包中的安装脚本ACE-install.sh自动完成,我们主要的工作就可以直接对这个安装脚本来处理即可。
1、安装环境:
lRedHat 9.0
ACE安装包ACE+TAO+CIAO.tar.gz,
http://deuce.doc.wustl.edu/Download.html , "Latest Beta Kit",beta版既是ACE的最新版。
2、安装过程:
第一步
先设置ACE_ROOT环境,命令:
“vi /etc/profile”
在其中加入4行
ACE_ROOT=/opt/ACE
export ACE_ROOT
LD_LIBRARY_PATH=$ACE_ROOT/ace:$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
我是加在“export PATH USER….”后的。完成后将/etc/profile执行一次,命令:
“chmod 555 /etc/profile”
“/etc/profile”
这样我们的ACE_ROOT就设置好了,可以用如下命令查看ACE_ROOT是否设置好了:
“echo $ACE_ROOT”
这个时候最好reboot启动一次linux。
第二步
不要自己手工将ACE+TAO+CIAO.tar.gz包完全解开,特别强调不要完全解开,后面可以看到安装脚本会给我们解开它的;如果你手工解开全部,安装脚本将会将你的解压缩目录删除的!我们要做的事就只是将ACE+TAO+CIAO.tar.gz包中的ACE-install.sh安装脚本单独解出来,并对其修改。我们只要这一个文件就可以。
用mkdir建目录,如/home/my/ACE,然后将你的ACE+TAO+CIAO.tar.gz放在此目录下(用cp命令拷贝或mv命令移动到此目录)。注意这个目录将是你的一个存放ACE+TAO+CIAO.tar.gz的目录,安装脚本会来这个目录找这个文件的,这个目录和ACE_ROOT是不一样的,且ACE-install.sh也提示不要将这两个目录设置成同一个目录。ACE_ROOT将是我们的安装目标目录。
从ACE+TAO+CIAO.tar.gz解压出单个文件ACE-install.sh:
“tar –zxvf ACE+TAO+CIAO.tar.gz ACE_wrappers/ACE-install.sh”
解好后,会出来一个新的子目录“ACE_wrappers”。此时可以先将ACE-install.sh移到外面的目录来:
“mv /ACE_wrappers/ACE-install.sh .”
“.”代表当前目录。当然ACE-install.sh在什么路径下是没什么影响的,因为我们要对ACE-install.sh的内容进行修改的,里面有很多路径要修改。好,现在在/home/my/ACE就有了ACE-install.sh,我们现在用vi对其进行修改,修改前自己可以先备份一个。命令:
“cp ACE-install.sh ACE-install.sh.bak”
“vi ACE-install.sh”
我们可以看到缺省的,这个文件是用来在UNIX下做安装的。所以我们要将其中的有关UNIX的部分换成linux即可。
先找到“MY_ACEDIR=${HOME}/aceconfig”,将其改成“MY_ACEDIR=/home/my/ACE”,就是改成我们自己建的、放有ACE+TAO+CIAO.tar.gz文件的目录,之后去掉前面的注释“#”号。
接着在下面一点,找到“MY_ACE_CONFIG=config-sunos5.4-sunc++-4.x.h”,将其修改成 “MY_ACE_CONFIG=config-linux.h”,即改成linux下的配置文件。继续改,找到“MY_ACE_GNU_MACROS=platform_sunos5_sunc++.GNU”,将其改成 “MY_ACE_GNU_MACROS=platform_linux.GNU”。这个是各种操作系统平台下的GNU宏文件设置。
好了,文件修改完毕,保存退出“:wq”。
第三步
我们的重点到了,现在就可以安装ACE了。
此时应该是在/home/my/ACE目录下,我们执行:
./ACE-install.sh

49开启后台talk会话功能
开启talk功能: chkconfig talk on
交谈 : talk massky(用户)

50.不让显示器休眠
setterm –blank 0

51.定制用户登录时显示的信息
编辑 /etc/motd 加入登录时要显示的信息

52.查看路由信息
netstat –rn
route –n

54.显示硬件信息
lsdev
55. 显示当前加载的核心模块
lsmod

56.列出系统内核所有可用的模块
modprobe –l

57.根据进程名显示进程号
pidof vsftpd

58. 将内容倒序读出
rev file.name

59.定制用户登录时显示的信息
编辑/etc/motd 加入登录时要显示的信息

60.查看密码过期信息
change –l longinname

61.显示最后一个登录到系统的用户
last

62.显示最后一个登录不成功的登录尝试(lastb命令)
如果在系统上不能工作,就需要你建立一个文件:touch /var/log/btmp,然后在执行 lastb命令就可以查看到最后一个不成功的登录尝试,

63.以3秒钟执行一个ls命令
watch –n 3 ls

网友A(2011-07-31):
基础的帖子很多人不看.

实际上这个就很好.

网友B(2011-10-31):
一个一个学习。。

网友C:
绝对是个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D(2014-11-06):
这个 帖子真的很好,精品

网友E:
最近在学linux,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