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X硬件SPI读写一体化C++函数(驱动74hc595)

楼主(2008-04-17):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8.4.17 1:58
void SystemObj::InitSpi(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0F;    // Select GPIOs to be SPI pins
                                     // Port F MUX - x000 0000 0000 1111
      EDIS;

// Initialize SPI FIFO registers
    SpiaRegs.SPIFFTX.all=0xE040;
    SpiaRegs.SPIFFRX.all=0x204f;
    SpiaRegs.SPIFFCT.all=0x0;

      SpiaRegs.SPICCR.all =0x0008;                 // Reset on, rising edge, 8-bit char bits
      SpiaRegs.SPICTL.all =0x0006;                 // Enable master mode, normal phase,
                                                 // enable talk, and SPI int disabled.
      SpiaRegs.SPIBRR =0x007F;
    SpiaRegs.SPICCR.all =0x009F;                 // Relinquish SPI from Reset
    SpiaRegs.SPIPRI.bit.FREE = 1;                // Set so breakpoints don't disturb xmission

    //(CLKPOLARITY,CLK_PHASE )01 10支持74HC595,00或11不支持  测试通过
    SpiaRegs.SPICCR.bit.CLKPOLARITY = 1;
    SpiaRegs.SPICTL.bit.CLK_PHASE = 0;

      System.SpiReadWrite(0xff);//LED数码管灭
    //发送595锁存脉冲信号RCLK
      SpiRclkRegs = 0;
      SpiRclkRegs = 1;
}

//硬件SPI读写一体化函数
unsigned char SystemObj::SpiReadWrite(unsigned char cData)
{
      SpiaRegs.SPITXBUF = cData;
    // Wait until data is received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1)
      {
//        KickDog();//喂狗测试
      }
    // Check against sent data
      return SpiaRegs.SPIRXBUF;
}

//数码管
#define LedSegA  0x01
#define LedSegB  0x02
#define LedSegC  0x04
#define LedSegD  0x08
#define LedSegE  0x10
#define LedSegF  0x20
#define LedSegG  0x40
#define LedSegH  0x80
/*
#define LedSegA  0x80
#define LedSegB  0x40
#define LedSegC  0x20
#define LedSegD  0x10
#define LedSegE  0x08
#define LedSegF  0x04
#define LedSegG  0x02
#define LedSegH  0x01
*/

#define LedChar0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define LedChar1 (          LedSegB + LedSegC                                        )
#define LedChar2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G)
#define LedChar3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G)
#define LedChar4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5 (LedSegA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6 (LedSegA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7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define LedChar8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9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A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C (LedSegA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define LedCharD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G)
#define LedCharE (LedSegA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F (LedSegA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
//以下定义为共阳数码管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LedTab[] =
{//显示字符表存放在ROM中
  LedChar0, LedChar1, LedChar2, LedChar3,
  LedChar4, LedChar5, LedChar6, LedChar7,
  LedChar8, LedChar9, LedCharA, LedCharB,
  LedCharC, LedCharD, LedCharE, LedCharF
};
    System.SpiReadWrite(~LedTab[Timer.Count2 & 0x0f]);//硬件SPI读写一体化函数
    Timer.Count2++;
//发送595锁存脉冲信号RCLK
    SpiRclkRegs = 0;
    SpiRclkRegs = 1;
}

//数码管
#define LedSegA  0x01
#define LedSegB  0x02
#define LedSegC  0x04
#define LedSegD  0x08
#define LedSegE  0x10
#define LedSegF  0x20
#define LedSegG  0x40
#define LedSegH  0x80
/*
#define LedSegA  0x80
#define LedSegB  0x40
#define LedSegC  0x20
#define LedSegD  0x10
#define LedSegE  0x08
#define LedSegF  0x04
#define LedSegG  0x02
#define LedSegH  0x01
*/

#define LedChar0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define LedChar1 (          LedSegB + LedSegC                                        )
#define LedChar2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G)
#define LedChar3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G)
#define LedChar4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5 (LedSegA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6 (LedSegA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7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define LedChar8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9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A (LedSegA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C (LedSegA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define LedCharD (          LedSegB + LedSegC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G)
#define LedCharE (LedSegA                     + LedSegD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define LedCharF (LedSegA                               + LedSegE + LedSegF + LedSegG)

网友A:
数码管格雷码的这一段定义比较赞赏 学习了

网友B:
hot大叔也搞个spi中断收发的啊,最好16位。

那样传输大量数据效率最高喽。

楼主:
九天的板子SPI只接了74hc595,实在不能双向~~~准备做MCBSP

楼主:
回4楼,中断收发很简单,不过俺记得2812的DSP好象只有8位

网友B:
2812是16位增强的spi

我现在spi也是8位传输,要传输6千个字节的数据,片内sram实在不够,放在片外ram读速度又比较慢,所以需要将6000个字节改成3000个uint16,完全利用16位数据线。
用中断是程序的数据量运算量大,需要高效率传输。
大叔不妨将spi接出来,通到其他mcu测试嘛~~~~~~~
比如主机用arm,从机dsp。这样做到两个mcu的数据传输。。。。

网友B:
大叔把dsp当单片机玩,自然没有多少人响应瓦~~~

咳咳

网友C:
向HOT大叔学习

楼主:
哈哈~~~这些不过是例程~~~俺知道该如何玩

网友D(2008-05-23):
请教

//硬件SPI读写一体化函数
unsigned char SystemObj::SpiReadWrite(unsigned char cData)
{
      SpiaRegs.SPITXBUF = cData;
    // Wait until data is received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1)
      {
//        KickDog();//喂狗测试
      }
    // Check against sent data
      return SpiaRegs.SPIRXBUF;
}

函数返回的是一个伪数据吧?

楼主:
都回的SPI数据(MISO)

网友E:
hotpower老兄的技术很厉害,人也很厚道。

你老兄做个2812的开发板吧,高水平 ,严要求,做个精品。
咱们还得在21上继续下去,别处也没更好的论坛,想信,咱们在这好好弄弄,应当还不错吧。。

网友F(2008-07-02):
hq_y的建议甚好

如果大叔在北京,我早就上十二台大轿给抢过来了
哈哈

楼主:
九天同志很抱歉~~~最近精力在54x上,改日把281x整理一下~~~

网友G:
九天没有诚意,西安离北京不远啊

网友F(2008-08-17):
据我所知,大叔在家密炼上乘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