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7E58.H

楼主(2007-01-30):
由于KEIL中没找到W77E58.H 自己改了一个.

但是出现了

D:\KEIL\C51\INC\W77E58.H(165): error C146: 'CKCON': invalid base address
D:\KEIL\C51\INC\W77E58.H(166): error C146: 'CKCON': invalid base address

CKCON在前面已经定义了  sfr  CKCON=Ox8E了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现在也用这个

但是我直接用<REG52.H>

网友B:
尽量不要改变D:\KEIL\C51\INC\W77E58.H

如果要用的话,在自己的头文件中定义SFR CKCON=0x8E;
而且由于是在KEIL的INC中修改,KEIL可能会认为该SFR非法;另外,由于该地址不能被8整除,因此我猜想你后面可能还定义了sbit位变量,因此就更不行了。
该特殊功能寄存器是77E58特别的,最好是在自己的头文件中定义,sbit可能不好用。
才疏学浅,一点小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谢谢! xxrrpp2000

我不定义位了,直接对CKCON操作.

网友D:
用77E32.h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