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2PROM CAT24WC04

楼主(2008-04-18):
* 名称:main()
* 功能:向E2PROM CAT24WC04写入10字节数据,然后读出判断是否正确写入。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for(i=0; i<10; i++) data_buf = i+'0';
把他转换成ascii码?为什么这样做呢?

网友A:
armfan 您好:
问题分析:CAT24WC04芯片存储器页宽度是16字节,如果从0x07开始写10个字节,写到0x0F后发生翻页现象,多出来的数据并没有自动写到下一页,而是循环写回地址0x00。在读出的时候,读并不是循环读,是一直往后读数据,所以导致读出数据与写入的数据不符。

解决方案:建议在程序了加入判断字节个数,溢出自动翻页的程序代码,比较简单实现。或者在写入字节的时,注意不要翻页也可以。
on duty: Li Ba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