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程序怎么写这个程序

楼主(2007-01-31):
由于毕业设计的需要,我要使用CPLD实现产生这样一个脉冲发生器:我通过单片机向CPLD写入所要产生的脉冲个数,然后脉冲由CPLD产生。
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是这样的,可是根本不能实现产生脉冲的功能:
DRIVER:PROCESS(CLK,MOTORGO)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MOTORGO='1')THEN
   IF(PWMRR<PWMR)THEN
   PWMRR<=PWMRR+1;
   PULSE_R<=DELAY(1);
   ELSE PULSE_R<='Z';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RIVER;
请大虾指教阿!

网友A:
RE

个人意见,使用两个模块,一个模块产生脉冲信号,另一个模块对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并于单片机写入CPLD的脉冲数进行比较。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楼主:
再次谢谢了

再次谢谢了,我现在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