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中使用double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7-02-01):
我在使用double变量的时候出现下面的编译错误,如何处理?
d:/WinAVR/bin/../lib/gcc/avr/3.4.6/../../../../avr/lib/avr5\libc.a(floatsisf.o): In function `__floatsisf':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floatsisf'
d:/WinAVR/lib/gcc/avr/3.4.6/avr5\libgcc.a(_si_to_sf.o):: first defined here

楼主:
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怎么就只有我碰到!

网友A:
我用ICC,没有用过GCC,不知道。

我用ICC,没有用过GCC,不知道。

ICC错误集锦倒是有一大堆:http://bbs.avrvi.com/read.php?tid=1156

网友B(2009-05-24):
你引用了2个相同的函数

它不知道该用哪个   就是重复定义

网友B:
。。。。。。。

考古。。。。。。。。。。。。。。。。
奇怪的是,都这么久了,也没人给说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