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内部温度读取.

楼主(2008-04-21):
module ADC_control(clk48m,rst,VAREF,data_out,button_input);
 input clk48m;//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DC clock , it's need to 40M
 input rst;
    input  button_input;
 inout VAREF;
 output[7:0] data_out;   //结果送到LED上
 wire   clk10m;
    wire    clk40m;
//-----------------------------control the ADC------------------------------------------
 reg[2:0] state;
 reg[11:0] adc_result;
 wire DATAVALID;
 wire CALIBRATE;
 wire  BUSY;
 wire[11:0]  ADC_RESULT;
 wire data_come;
 reg ADCSTART;
 reg ADCRESET;
 assign data_come=(~BUSY)&DATAVALID;//意味数据有效

 <a href="mailto: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a> clk10m)
 begin
     if(rst )
     begin
         state<=3'b000;
         ADCRESET<=1'b1; //ADC initial state
         ADCSTART<=1'b0;  //not start to ADC
         adc_result<=12'h000; //the ADC result
       end
       else case(state)
        3'b000: begin
             ADCRESET<=1'b0;
             ADCSTART<=1'b0;
             adc_result<=adc_result;
             state<=3'b001;
           end
         3'b001: begin ////let the ADC start to work
             ADCRESET<=1'b0;
             adc_result<=adc_result;
              if(CALIBRATE)    //上电校准后,启动AD转换
                begin state<=3'b001;ADCSTART<=1'b0; end
             else begin state<=3'b011; ADCSTART<=1'b1; end
            end
          3'b011: begin
               ADCRESET<=1'b0;
             if(data_come)//读取结果
             begin
                 adc_result<=ADC_RESULT;
                 state<=3'b000;ADCSTART<=1'b0;
             end
             else begin
              adc_result<=adc_result;
              state<=3'b011;ADCSTART<=1'b1;
                     end
             end
            default:    begin
             ADCRESET<=1'b0;
             ADCSTART<=1'b0;
             adc_result<=12'h000;
             state<=3'b000;
           end
           endcase
      end
      assign data_out=button_input?adc_result[11:4]:8'b1111_1111;
pll_analog  MM(.POWERDOWN(1'b1),.CLKA(clk48m),.LOCK(),.GLA(clk40m),.GLB(clk10m));
intern_voltage M_ADC(
         .SYS_CLK(clk40m),
         .SYS_RESET(!rst),
         .VAREF(VAREF),
         .DATAVALID(DATAVALID),
            .INTERNAL_TEMPERATURE_STB(1'b1),//使能内部温度
      .ADCSTART(ADCSTART),//ADC begin to work
         .ADCRESET(ADCRESET),//ADC initial state
         .PWRDWN(1'b0),
         .MODE(4'b0110), //8'bit not power down
         .VAREFSEL(1'b0), //inter reference voltage
         .STC(8'b00000101), //the ADC result keep 7 waiting ADCCLOCK
         .TVC(8'b00000000), //ADCCLOCK=SYSCLK/4
         .CHNUMBER(5'b11111),//选择读温度
         .CALIBRATE(CALIBRATE),
         .BUSY(BUSY),
         .SAMPLE(),
         .ADC_RESULT(ADC_RESULT),//ADC result
         .ACMCLK(),      //如果读内部温度,这个信号没有用吧?
            .INIT_ADDR(),   //如果读内部温度,这个信号没有用吧?
            .INIT_DATA(),   //如果读内部温度,这个信号没有用吧?
            .INIT_ACM_WEN() //如果读内部温度,这个信号没有用吧?
 );
endmodule
我是这样配置的,可读取的内核温度值总是0, 怎样才能读取到正确的值?

楼主:
请问如何读取内部温度?

自己配置AD,但读取的值总是0,向高人请教方法?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工程师出来解释一下吗?我们也很急切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B:
您好

限于我们精力,不能帮您验证您的程序,我们给出的最好建议是先用ModelSim仿真一下,这是查找问题的最好方法,关于模拟部分的仿真,您可以参加我们的置顶帖子,上面有一个很详细的官方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