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下载zlg-boot时出现问题,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7-02-02):
下载zlg-boot时出现问题,请大虾指教:
用串口下载到中间的时候超级终端的屏幕就不动了,用网口下就会出现如下提示:

...........................................
:10092000045055E204708424FCFFFF8AF2FFFFEAC2
:10093000FC5F010050600100506001006860010030
:10094000000082E5040022E50000A0E3040022E5A7
:10095000040022E5040022E5040022E5040022E56B
:10096000040022E5040022E5040022E5040022E55B
:10097000040022E5040022E5040022E5041022E53B
:100980001010A0E3041022E50010A0E1041002E51D
:10099000040042E20EF0A0E108402DE90600A0E3C9
:1009A000000000EF0880BDE83F0050E30700000A7E

Bad record type
Hit '.' to continue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我用的是SmartARM2200.

网友A:
re

这里: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t=2331171&tp=%u4E0D%u77E5%u9053%u4F60%u662F%u7528%u4E32%u53E3%u8FD8%u662F%u7F51%u53E3%u70E7%u5F55%u7684

楼主:
多谢指点

to:bqt
  多谢指点,第一次用网口是还是出错,第二次可以下了。但是串口还是不行,搞不懂为什么,按理说用串口应该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楼主:
还有

我将串口的通信速率降低到4800bps都不行。

网友(2007-10-02):
我的也不行,请教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