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22):
RS, BUG, IO, ST, TI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FS$$MPY                          C:\CCStudio_v3.1\MyProjects\PWM\Debug\DSP28_CpuTimers.obj
FS$$TOUL                         C:\CCStudio_v3.1\MyProjects\PWM\Debug\DSP28_CpuTimers.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pwm.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buid时出现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检查下变量

楼主自己写的程序?
检查 FS$$MPY 和 FS$$TOUL
肯定是这两个变量没有定义吧

或者是不是用了别人的程序或者dsp/bios???

楼主:
就是TI的SPRC097.ZIP里的程序

就是TI的SPRC097.ZIP里的程序,我只改了一下PWM周期什么的,也没用FS$$MPY和FS$$TOUL啊,我试了把原来的程序写保护去掉,重新buid也出现了 这个问题

网友B:
可能缺头文件或库文件

网友C(2014-04-25):
没有吧必须的源文件添加进去,只要添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