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在编了一段程序之后,step几句还没问题,在往下运行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弹出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Error number -2188 Error address 3d80c0运行不下去了,请哪位好心人教教小弟,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这么可怜啊 我还是先自己顶一下吧

怎么这么可怜啊 我还是先自己顶一下吧,唉,静静的等待高人中。。。

网友A:
目标项目不支持单步

楼主:
是该段程序不支持但不吗?

那是什么意思啊 项目指的是什么啊,该段程序不支持单步吗?
for(i=0;i<2;i++)
   for(j=0;j<2;j++){
       vramValue[j] = 1;
   }——————>我运行到这个位置时弹出了上面我说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