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有叙述逻辑错误

楼主(2008-04-25):
工人叔叔刚刚下班回来,发个帖子再睡觉。
昨晚呢----实际上是凌晨吧,反正是你们在睡梦中,工人叔叔因一个触发器没听使唤,有事没事想到了那个传输门不太清楚就回头看看。结果,发现了这个问题。比较倒塌,不想阎石大师也犯下这样的“错误”。随趋天没亮,把字打了出来,现在发帖。请方便的人转告他吧,他们的书没有Email,只能这样做了,有不敬之处,还请他老人家原谅。。。。很怪,我快要打完字的时候,被告知我们的监控机出了问题,很少很少有的
 <hr>
清华大学数字《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中的一个叙述逻辑错误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5版,2006年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2008-04-25 零点班

图3.3.37就是用反相器和传输门构成异或门的一个实例。由图可知
当A=1、B=0时,TG<SUB>1</SUB>截止而TG<SUB>2</SUB>导通,Y=B'=1;
当A=0、B=1时,TG<SUB>1</SUB>导通而TG<SUB>2</SUB>截止,Y=B=1;
当A=B=0时,TG<SUB>1</SUB>导通而TG<SUB>2</SUB>截止,Y=B=0;
当A=B=1时,TG<SUB>1</SUB>截止而TG<SUB>2</SUB>导通,Y=B'=0。
因此,Y与A、B之间是异或关系,即Y=A⊕B。

图3.3.37 用反相器和传输门构成异或门电路 (拍个照片代替吧,原文和附图均见原书第98页)

为什么说它有逻辑错误呢?不妨这样理解:

因为传输门的导通与否只与输入信号A有关,而输入信号B没有关系。叙述中说“当A=***、B=***时,***导通而***截止”,显然存在这样的逻辑:传输门能不能导通,不但要看A还要看B,即B也是传输门能否导通的条件之一。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试来一种不会产生这种歧义的描述方法(参考,呵呵)

当A=1时,TG<SUB>1</SUB>截止而TG<SUB>2</SUB>导通,Y=B';即若B=0则Y=1,若B=1则Y=0;
当A=0时,TG<SUB>1</SUB>导通而TG<SUB>2</SUB>截止,Y=B;即若B=0则Y=0,若B=1则Y=1。
上述的输入-输出变化规律是:A=B'或A'=B(即A≠B)时Y=1,而A=B不论是0或是1,都有Y=0,可见,Y与A、B之间是异或逻辑关系,即Y=A⊕B。

参考的叙述方法体现了A是控制信号,而B是被控信号的关系,即谁是主动与谁是被动的关系。哪个导通哪个截止,只须看A而不必看B,因为你B是被A控制的,轮不到你B说话,我A要你B咋滴你B就得咋滴。

哈哈,921权且称之为“从无字处读书”。也许是有缘,我一上来当这个版主,第一个动作就是斩去有“清华远见”字眼的版面公告……请同学们相互转告本帖的“发现”,我想不管它是一个问题还是叙述技术上,都是值得借鉴借鉴的。当然,如果你们发现有类似问题,也请发上来,让大家一起分享你们的发现与成果。

楼主:
好象这个写法不太好:A=B'或A'=B时Y=1

中看而已

网友A:
看着怎么是一个意思呢..

楼主:
呵呵,如果大家都按这样的方法回帖

论坛的帖子就没什么价值了---乱套了。控制和被控制,能是一个意思吗?

重复:A是控制端,传输门导通不导通只看它,不能看B,也就是说,不管B是什么,都不会对传输门的导通有任何影响。

网友B:
LZ细心,象你这样看书才能学到东西呀!

楼主:
呵呵,谢谢夸奖!

不胜荣幸,还有动力!教材嘛,也不可以全然相信的。

加了个照片,自己给自己找条裤子穿穿~

网友C:
我一般只看真值表,作者是先把条件都定了以后再看最终结

如:“当A=1、B=0时,TG1截止而TG2导通,Y=B'=1”
可以理解成
由“A=1且B=0”推出“TG1截止TG2导通且Y=B'=1”。

网友D:
看不出什么错

网友E:
看了几遍还是以为没错啊

也许是理解的角度不一样了

网友F:
叙述不严谨

按楼主的说法,一定要强调清楚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因此叙述有逻辑错误。
按7楼HWM的看法,如果强调输入输出逻辑真值表,则书中叙述可以理解。
我同意HWM的看法,认为是叙述不严谨,而不是错误。

网友D:
没什么不严谨

作者并没有声明这是充分必要条件。

楼主:
to maychang 及各位

真值表是对的,但那是输入-输出关系的问题,本帖不是讨论这个问题,而讨论叙述方法与实际电路是否充分吻合的问题,即传输门的导通与文字描述的关系是否得当的问题。

具体是:讨论“当A=***、B=***时,***导通而***截止”这样的叙述方式是否说明B有成为传输门导通或截止的条件的问题。它不涉及最后结果,但强调中间环节是否正确。

作为教材,应当严谨力求一些。

网友D:
顶多说这样的叙述不够清晰

逻辑上一点错误也没有。

网友G:
建议标题应该改一下!

同意maychang的观点!顶多说这样的叙述不够清晰。

网友H:
我无话可说......建议有空多复习小学语文

网友I:
吃点DHA补补也好.

网友J:
DHA是啥呀?和DNA啥关系啊??好吃吗???

如果是给傻瓜吃的那建议LZ多吃点

网友I:
哈哈.楼上没看过奶粉广告啊...

网友K:
还是不懂

高手就是高手,我们菜鸟就是看不懂,看来还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L:
不算逻辑错误吧

“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是不同的

比方说:
“当你3天没吃饭时,你一定会饿”,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
“当你3天没吃饭,并且小布什在抠鼻孔时,你一定会饿”,有逻辑错误吗?
(当然, 这种说法不好)

如果说
“当且仅当你3天不吃饭,并且小布什在抠鼻孔时,你才会饿”,这似乎才不对劲

网友M(2008-06-12):
我似乎能说清楚

首先应该说不存在叙说的逻辑错误,只是理解不同.
作者的叙述作了一点儿省略,因此被楼主误解.如果这样理解就不会认为有逻辑错误了.
图3.3.37就是用反相器和传输门构成异或门的一个实例。由图可知
当A=1、B=0时,由于A=1,使TG1截止而TG2导通,因为B=0,Y=B'=1;
当A=0、B=1时,由于A=0,使TG1导通而TG2截止,因为B=1,Y=B=1;
当A=B=0时,TG1导通而TG2截止,Y=B=0;
当A=B=1时,TG1截止而TG2导通,Y=B'=0。
因此,Y与A、B之间是异或关系,即Y=A⊕B。
作者这样写有一个好处,就是按照Y=A⊕B的逻辑叙述,而不是按照电路图逻辑叙述.

楼主:
我一直觉得叫“叙述逻辑错误”不是很妥当

但还找不到合适的表述方法。无奈。

为此,咽着很久了。但这种与电路不相符的写法,肯定是不当的。它不是理解上的问题,相反,它倒是妨碍正确理解的问题。

假设这是一篇说明文,就是描述与所指不符的那种了。

最近,模拟版出现个一个如何写专利文件的帖子。当时我说的,权利要求最难写。我说的能不在于它法律或技巧上,而是没有经过的人,看是看明白别人的**(申请文件)了,但轮到自己动手写,可能一点也不符合要求。

本帖讲的情形大致如此:它有用功能描述代替了技术描述一类的错误。如果只涉及真值表,不涉及具体的电路,它没事,但如今它是对着电路说话(介绍电路能实现的功能的)的,不是简单地介绍电路的逻辑功能。

网友N:
楼主很严谨!!

很同意楼主的观点!!应该强调出A是控制端的问题。
真值表是真值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