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pc串口无法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26):
stm32和pc串口无法通信问题,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OW     Bit_RESET
#define HIGH    Bit_SET
void Put_String(u8 *p);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union LongData
{
    unsigned long word ;
    unsigned char byte[4];
};

#define setBit(pin,val)  GPIO_WriteBit(GPIOA,pin,val)
#define getBit(p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pin)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1(void);
void delay2(u32 nTime);
void delay_50us(void);

void delay()
{
  ;
}

void delay1(void)
{
  int i;
  for (i=0; i<0xfffff; i++)
    ;
}

void delay2(u32 nTime)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void delay_5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16; i++)
    ;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 use below to disable read-protection and this will trigger a mass-erase of flash block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9MHz (HCLK/8, default) */
  SysTick_SetReload(9000);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lay1();

      Put_String("\r\n in DEBUG mode... \n\r");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USART1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for small target (48pin) in mini-k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for DIV's EVAL-boar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 for target(48pin) of mini-kit
  /* Configure PB.5/6/7/8 for LR3/4/5/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for DIV's EVL-boar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e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ation ------------------------------------------------------*/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 Clock disabled
        - USART CPOL: Clock is active low
        - USART CPHA: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middle
        - USART LastBit: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not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Function Name  : PUTCHAR_PROTOTYPE
* Description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FlagStatus flag;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void Put_String(u8 *p)
{
 while(*p)
 {
  USART_SendData(USART1, *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

网友A:
参考一下<交个作业: 串口控制台 + 遥控解码 >中红色标注部分

你的问题也在这,

remap------afio

楼主:
现在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了:

非常谢谢!
刚开始学习arm程序,比较白菜,
找了个adm202,转到rs232了,可以接受到数据了,
现在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了:
程序代码中是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但在串口工具中必须设置38400,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