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输入

楼主(2007-02-21):
   试了n次 我不知道该 怎么弄 哪位 帮我 看下。中断也没触发,字符也没读进来。

板子是lpc2210

宏变量:

/*timer 0*/

#define t0pr (*(long *)0xe000400c)
#define t0mcr (*(long *)0xe0004014)
#define t0mr0 (*(long *)0xe0004018)
#define t0tcr (*(long *)0xe0004004)
#define t0pc (*(long *)0xe0004010)
#define t0ccr (*(long *)0xe0004028)
#define t0emr (*(long *)0xe000403c)
#define t0tc (*(long *)0xe0004008)

/*timer 1*/

#define t1tcr (*(long *)0xe0008004)
#define t1tc (*(long *)0xe0008008)
#define t1pr (*(long *)0xe000800c)
#define t1pc (*(long *)0xe0008010)
#define t1mr0 (*(long *)0xe0008018)
#define t1mcr (*(long *)0xe0008014)

/*vic interrupt*/

#define vicprotection (*(long *)0xfffff020)
#define vicintenclr (*(long *)0xfffff014)
#define vicintselect (*(long *)0xfffff00c)
#define vicdefvectaddr (*(long *)0xfffff034)
#define vicvectcntl0 (*(long *)0xfffff200)
#define vicvectaddr0 (*(long *)0xfffff100)
#define vicvectcntl1 (*(long *)0xfffff204)
#define vicvectaddr1 (*(long *)0xfffff104)
#define vicintenable (*(long *)0xfffff010)

/*interupt*/

#define vectint (*(long *)0xfffff018)
#define funaddr (*(long *)0xfffff034)

/*pin*/

#define pinsel0 (*(long *)0xe002c000)
#define beepcon 1<<7
#define io0dir (*(long *)0xe0028008)
#define ioclr  (*(long *)0xe002800c)
#define ioclr0 (*(long *)0xe002800c)
#define io1set (*(long *)0xe0028014)

/*serial port output*/

#define paddr (*(long *)0xe000c000)
#define u0rbr (*(long *)0xe000c000)

/*ura interupt*/
#define u0fcr (*(long *)0xe000c008)
#define u0ier (*(long *)0xe000c004)
#define u0lcr (*(long *)0xe000c00c)
#define u0dll (*(long *)0xe000c000)
#define u0dlm (*(long *)0xe000c004)

/* values */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fcclk (fosc*4)
#define fpclk (fcclk/4)*1

/* interupt register  */
#define u0iir (*(long *)0xe000c008)

初始化:

int bak;

   pinsel0=0x5;

   u0lcr=0x80;
   bak=(fpclk>>4)/115200;
   u0dlm=bak>>8;

   u0dll=bak&0xff;
   u0lcr=0x03;

   u0fcr=0x47;
    u0ier=u0ier|0x01;

   vicintselect=0x0;
   vicintenable=0x00000040;

   vicvectcntl0=0x26;
   vicvectaddr0=(int)testirq;
   io1set=0xffffffff;

读取:
int i;

    for(i=0;i<1;i++)
   {
      temp=u0rbr;

   }
哪位知道 应该 怎么初始化,有没有简单的例子,那种用信号量的方法太复杂了,哪位能给我个例子,最好是几句话的只要能读入就好了,就像 输出只要u0rbr='a';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点难

有点难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