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综合器将*.vhd文件变成电路图

楼主(2007-02-23):
看书时,有一个例子,讲的是对一个VHD文件进行综合,得到一个电路图,请问如何实现???文件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COMP IS
        PORT(
        A,B    : IN    BIT;
        y        : OUT    BIT  );
END COMP;
ARCHITECTURE a OF COMP IS

BEGIN
PROCESS(A,B)
BEGIN
if A>B then
   y<='1' ;
elsIF A<B THEN y<='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

网友A:
很多综合工具都可以......

网友B:
synplify 或者quarutssii都可以综合出RTL级电路。

楼主:
synplify中的hdl analyst为什么打不开?

先谢楼上各位。
我安装了synplify(3。0).可是不知为什么synplify中的hdl analyst下的个功能(子菜单)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