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自定义type的问题

楼主(2008-05-03):
在库文件中定义了一个类型reg_index_t:
    type reg_index_t is range 0 to 31; 然后在同一个库中定义了几个procedure,有的procedure定义了reg_index_t类型的信号,比如:

procedure instr_decode (
    signal instr : in std_logic_vector( 0 to 31 );
    signal op : out std_logic_vector( 0 to 3 );
    signal ra : out reg_index_t;
    signal rb : out reg_index_t );

用modelsim编译这个库文件的时候出现无数个错误,都和这个reg_index_t有关。一种错误是:
# ** Error: E:/Design/Courses/ESE545/Src/mylib/mylib.vhd(247): Cannot resolve slice name as type work.mypack.reg_index_t.

还有一种:
# ** Error: E:/Design/Courses/ESE545/Src/mylib/mylib.vhd(283): Aggregate expression cannot be scalar type work.mypack.reg_index_t.

对应的都是对这个类型的signal赋值语句:

L247: ra <= instr(20 to 24);
L283: ra <= ( others => '0' );

看不出这个类型的定义有什么问题,哪位达人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类型不匹配?

类型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