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中国人都喜欢**别人的东西

楼主(2008-05-04):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const uint DaiMaTab[]=
{
  //.......
};

code const uchar NumTab[]=
{
 '0','1','2','3','4','5','6','7','8','9','A','B','C','D','E','F'
};
code const uchar *FsrReg[]=
{
 "INDF   ",
 "T0CNT  ",
 "PCL    ",
 "STATUS ",
 "FSR    ",
 "PAD    ",
 "PBD    ",
 "PCD    ",
 "CLKCON ",
 "WDTE   ",
 "PWRDN  ",
 "INTCON ",
 "INPND  ",
 "PINTD  ",
 "T0CON  ",
 "T0DATA ",
 "PWM0CON",
 "PWM0DAT",
 "PWM1CON",
 "PWM1DAT",
 "BZCON  ",
 "PACONL ",
 "PACONH ",
 "PBCON  ",
 "PCCONL ",
 "PCCONH ",
 "ADCCON ",
 "ADCDATL",
 "ADCDATH",
 "       ",
 "GPR0   ",
 "GPR1   "
};
void IntCom(void)
{
 PCON=0x00;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0;
 EA=0;
}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
 TI=0;
}

void SendMany(uchar *String,Count)
{
 uchar i;
 for(i=0;i<Count;i++)
 {
  SendByte(String);
 }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20;j++)
 ;
}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Temp1;
 uint Addr=0;
 uint TempInt;
 IntCom();
 Delayms(100);
 SendMany("INDF     EQU 00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T0CNT    EQU 01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CL      EQU 02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STATUS   EQU 03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FSR      EQU 04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AD      EQU 05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BD      EQU 06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CD      EQU 07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CLKCON   EQU 08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WDTE     EQU 09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WRDN    EQU 0A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INTCON   EQU 0B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INPND    EQU 0C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INTD    EQU 0D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T0CON    EQU 0E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T0DATA   EQU 0F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WM0CON  EQU 10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WM0DAT  EQU 11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WM1CON  EQU 12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WM1DAT  EQU 13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BZCON    EQU 14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ACONL   EQU 15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ACONH   EQU 16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BCON    EQU 17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CCONL   EQU 18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PCCONH   EQU 19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ADCCON   EQU 1A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ADCDATL  EQU 1B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ADCDATH  EQU 1C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GPR0     EQU 1E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GPR1     EQU 1F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SendMany(" ORG 000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while(1)
 {
  if(Addr<1052)
  {
   TempInt=Addr;
  }
  else
  {
   if(Addr==1052)
   {
    SendMany(" ORG 700H           ",20);
    SendMany("\r",2);
    Delayms(100);
   }
   TempInt=(Addr+740);
  }
  SendMany("_",1);
  Temp=(uchar)((TempInt&0x0F00)>>8);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TempInt&0x00F0)>>4);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TempInt&0x000F));
  SendMany(&NumTab[Temp],1);
  SendMany(": ",2);
  Temp=(uchar)(DaiMaTab[Addr]>>12);
  if(Temp>1)
  {
   if(Temp==3)
   {
    SendMany("GOTO ",5);
    SendMany("_",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FFF)>>8);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0FF)>>4);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00F);
    SendMany(&NumTab[Temp],1);
    SendMany("   ",3);
   }
   else if(Temp==2)
   {
    SendMany("CALL ",5);
    SendMany("_",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FFF)>>8);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0FF)>>4);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00F);
    SendMany(&NumTab[Temp],1);
    SendMany("   ",3);
   }
  }
  else
  {
  Temp=(uchar)(DaiMaTab[Addr]>>8);
  Temp1=(uchar)(DaiMaTab[Addr]&0x00FF);
  switch(Temp)
  {
   case 0x00: if((Temp1&0x80)>0)
              {
               SendMany("MOVWF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   ",3);
              }
              else if(Temp1==0x00)
              SendMany("NOP         ",12);
              else if(Temp1==0x40)
              SendMany("RET         ",12);
              else if(Temp1==0x60)
              SendMany("RETI        ",12);
              else if(Temp1==0x89)
              SendMany("CLRWDT      ",12);
              else if(Temp1==0x1A)
              SendMany("SLEEP       ",12);
              break;

   case 0x01: if(Temp1==0x40)
              {
               SendMany("CLRW       ",12);
              }
              else if((Temp1&0x80)>0)
              {
               SendMany("CLRF ",5);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    ",4);
              }
              break;
   case 0x02: SendMany("SUBWF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03: SendMany("DECF ",5);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2);
              break;
   case 0x04: SendMany("IORWF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05: SendMany("ANDWF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06: SendMany("XORWF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07: SendMany("ADDWF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08: if((Temp1&0x80)==0)
              {
               SendMany("MOVFW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   ",3);
              }
              else
              {
               SendMany("TESTZ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   ",3);
              }
              break;
   case 0x09: SendMany("COMF ",5);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2);
              break;
   case 0x0A: SendMany("INCF ",5);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2);
              break;
   case 0x0B: SendMany("DECFSZ ",7);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break;
   case 0x0C: SendMany("RRF ",4);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0D: SendMany("RLF ",4);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0E: SendMany("SWAPF ",6);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0F: SendMany("INCFSZ ",7);
              if((Temp1&0x7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7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7F],7);
              }
              SendMany(",",1);
              if((Temp1&0x80)==0)
              SendMany("0",1);
              else
              SendMany("1",1);
              break;
   case 0x10: SendMany("BCF ",4);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1: SendMany("BCF ",4);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0x04)],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2: SendMany("BSF ",4);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3: SendMany("BSF ",4);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0x04)],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4: SendMany("BTFSC ",6);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15: SendMany("BTFSC ",6);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0x04)],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16: SendMany("BTFSS ",6);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17: SendMany("BTFSS ",6);
              if((Temp1&0x3F)>0x1F)
              {
               SendMany(&NumTab[(Temp1&0x3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
              else
              {
               SendMany(FsrReg[Temp1&0x3F],7);
              }
              SendMany(",",1);
              SendMany(&NumTab[(Temp1>>6)|0x04],1);
              //SendMany(" ",1);
              break;
   case 0x18: SendMany("RETLW ",6);
              SendMany(&NumTab[(Temp1&0xF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9: SendMany("MOVLW ",6);
              SendMany(&NumTab[(Temp1&0xF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A: SendMany("IORLW ",6);
              SendMany(&NumTab[(Temp1&0xF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SendMany("   ",3);
   case 0x1B: SendMany("ANDLW ",6);
              SendMany(&NumTab[(Temp1&0xF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C: SendMany("ADDLW ",6);
              SendMany(&NumTab[(Temp1&0xF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SendMany("   ",3);
              break;
   case 0x1F: SendMany("XORLW ",6);
              SendMany(&NumTab[(Temp1&0xF0)>>4],1);
              SendMany(&NumTab[(Temp1&0x0F)],1);
              SendMany("H",1);
              SendMany("   ",3);
              break;
   default:  SendMany("ERROOR//////",12);
             P0=0;
             do{}while(1);
             break;
  }
  }

  //SendMany("             ",8);
  SendMany(" ;",2);
  /*Temp=(uchar)((DaiMaTab[Addr]&0xF000)>>12);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F00)>>8);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0F0)>>4);
  SendMany(&NumTab[Temp],1);
  Temp=(uchar)((DaiMaTab[Addr]&0x000F));
  SendMany(&NumTab[Temp],1);*/
  //SendMany("     ",5);
  //SendMany("                                    ",36);
  SendMany("\r",2);
  Delayms(100);
  Addr++;
  if(Addr>1161)
  {
   SendMany("END",3);
   do{}while(1);
   Addr=0;
  }
 }
}

网友A:
这个idea不错啊

单片机程序可以自己反汇编,通过串口发出去。
然后用户在PC上用超级终端看source code
只是这个应用在什么领域?

网友B:
是基于PIC的,不错

网友C:
太棒了

不错,顶了

网友D:
好,共享精神值得表扬!

最好讲讲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堆纯代码看起来很费神的。

网友E:
看不明白,请LZ讲讲

楼主:
我也是被逼的

我也是被逼的 不会VC只有用单片机来实现了

网友F:
哈哈~~~VC,VB,TC,BC,CVI,DELPHI等都比这种方法强~~~玩玩可以

楼主:
这种方法还是可以行的

楼主我只会C,所有只有在C上面下功夫了,这样也实用啊 ,希望能给其他开发人员一点思路,当然会其他上位机开发语言的就没有必要搞这个了,只是给不会上位机开发的兄弟们看看,我用了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F:
MPLAB自带的反汇编已经很完善,而且PIC的反汇编难度最小~~~

说说而已~~~

楼主:
这个不是PIC的,我只是给"大火"一种思路,并不推荐

这个不是PIC的,我只是给"大火"一种思路,并不推荐
让"大火"见笑了

楼主:
最近学VB,准备用VB再开发个出来给大伙分享下

最近学VB,准备用VB再开发个出来给大伙分享下

楼主:
单片机反汇编的用处一般不是很大

单片机反汇编的用处一般不是很大
但是可以把不同类型的单片机之间互相转换就是比较好的
但单片机架构要基本相同,比如义隆与PIC,与麦肯这些就很相近

网友G:
要是能监控芯片的地址/数据总线就好了

精神可嘉.
你这个怎么输入文件?不会也用串口把.
很巧这几天也写了个EMC的反汇编译器,其他型号还在完善中.

楼主:
搞好了记得分享下哦

网友H:
思路很强啊,

网友G:
现在还缺HOLTEK 的指令编译规则

19楼:
   本来计划就是共享给同行的,只是测试比较花时间.目前只能用闲暇时间写写,估计要迟些时间.

楼主:
不小心想到的,呵呵

不小心想到的,呵呵

楼主:
偶然想到的,呵呵

偶然想到的,呵呵

楼主:
BBS故障,发表上不去啊

BBS故障,发表上不去啊

网友I:
反汇编的关键

数据和指令分离

网友F:
哈哈~~~楼上是逆向工程的专家~~~

网友J:
有没有SONIX的?

现在网上还收不到SONIX的反汇编工具。

楼主:
做一个啊

楼主:
用VB比较简单,如果需要我帮你做一个

网友A:
反汇编这东西真的不好评价

漂亮反汇编的关键是虚拟机分析,看看Hot的51反汇编,还附送精美注释

我做过PIC/HT/EMC的反汇编,也是先虚拟机分析,再执行反汇编。
不过现在不想搞了,因为现在多数找我讨论的人是搞**的,觉得很郁闷

楼主:


网友J:
太需要了!

眼睛都找红了,有些人捂着不肯拿出来共享.可怜我不会VB,要不然也整一个.
想改正归邪了....

网友K:
实用不一定,思路挺新鲜

网友L(2010-01-04):
技术人员砸自己的饭碗。并不推荐搞这些玩意。搞反汇编的99%都是想**别人的东西,盗版行为。中国就是一个盗版的天堂,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一天到晚埋怨搞技术没前途,那还不是我们技术人员自己作践自己,搞什么反汇编啊之类的东西。

网友M:
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