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查表指令

楼主(2008-05-05):
      WORDS
    segment 'rom'

table    dc.w    $1122
         dc.w    $3344

    ld    X,#table
    ld    A,(X)        ;load indexed no offset

这几条是帮助里的指令,但编译会提示"Error 54: Can't match Addressing mode"   请问这种寻址方式需要如何使用?

网友A:
X寄存器只有8位,不能用16位的地址为它赋值

应该使用下面的指令格式:
  LD A, (table, X)

楼主: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谢谢,您的解答.
我想知道的是,我列的代码是ST的IDE帮助文件里面介绍询址方式中的一个,
照抄下来就是不行,难道是没有这种方式.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那条指令,你必须把table分配到第0页的RAM区

这样table的地址才是8位, LD X, #table 这条指令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