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gui移植后显示出问题了

楼主(2007-03-02):
我想问一下有关ucgui移植的问题:我用的是ep9307 arm9的芯片,上面包含lcd的驱动模块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如下:

我的lcd是320*240的,在lcdconf.h中设置
 #define LCD_XSIZE        (320)
 #define LCD_YSIZE        (240)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 Bpp.
 #define LCD_CONTROLLER    0         // 控制器型号.
 #define LCD_FIXEDPALETTE  (565)
 #define LCD_SWAP_RB       0             // 红绿位置交换.

程序中执行GUI_DispCharAt('5',300,200);
为什么显示却出现这样:lcd屏幕显示
****************************************************
|                                                  |
|                                                  |
|                                                  |
|                                                  |
|                                                  |
|                      5                          5|
|                                                  |
|                                                  |
|                                                  |
|                                                  |
|                                                  |
****************************************************

网友A:
试试调换坐标

把X,Y,坐标调换一下试试!分别试试初始化时的,写点时的,写字符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