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教AVR的BOOTLOAD

楼主(2007-03-03):
我做了一MEGA的BOOTLOAD,用它下载到FLASH中的程序经比较与用AVR ISP烧录的程序是一样的,可前者运行不正常,后者则可正常运行,我只知道程序从BOOTLOAD跳到应用程序时,要注意中断向量的迁移,熔丝位的设置是根据AVD STUDIO4软件设置的,
下面是我BOOTLOAD退出时执行的程序:
void quit(void)
{
 uart_putchar('O');uart_putchar('K');
 while(!(UCSR0A&0x20));
 MCUCR=0x01;
 MCUCR=0x00;
 #asm
 jmp 0x0000
 #endasm
}
不知到我那里出错了,请行家指点,先谢了!

网友A:
搭车也问个bootloader的问题

我用全功能demo版的ICC7.0编译的bootloader,下载后好象在应用程序区,总是频繁地启动bootloader程序,熔丝选择了BOOTRST,没有设置加密位.烧写的时间很长.选择了4K的boot区,生成的程序地址为0x1e000.2000

楼主:
唉!就没有人能提出点帮助吗?

网友A:
我bootloader可以工作了

烧写bootloader后,应用程序会被破坏,需要使用bootloader下载应用程序.

to fjg888:
运行不正常是指什么现象?还是就不运行?
我使用马朝老师的程序,可以正常下载,你再仔细找找问题.

网友B:
忍段时间吧,快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