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再次请教8051扩展SRAM!急!

楼主(2008-05-08):
8051扩展SRAM后,程序烤进去后没反应,不知道我们的工程哪儿错了,请版主指教!

我做了两个工程,好像都有问题,顶层文件如下,请版主帮我看看错在什么地方,万分感谢!

顶层文件1:

module USER_CORE8051 (p_reset, clk48m,p0o,p0i,p1o,p1i,p2o,rxd,txd,INT0,TCK,TDI,TDO,TMS,TRSTB,memdata,cs,wr,rd,ub,lb,adr);
parameter FMEMFILE = "flashmem.mem";

    input p_reset;
    input clk48m;
    input TCK,TDI,TMS,TRSTB;
    output TDO;
    output[7:0] p0o,p1o,p2o;
    input[7:0] p0i,p1i;
    input INT0;
    input rxd;
    output txd;
    inout [15:0] memdata;
    output cs,wr,rd,ub,lb;
    output [18:0] adr;
    wire mcuclk,
         nmcuclk,
         clk18m;
    wire dbgmempswr,mempsrd,memwr,memrd;
    wire [7:0]  memdatao;
    wire [7:0]  memdatai;
    wire [15:0] memaddr;
    wire [15:0] memdatao16;
    wire [15:0] memdatai16;
    wire[7:0] ramdatai;
    wire[7:0] ramdatao;
    wire[7:0] ramaddr;
    wire ramwe;
    wire ramoe;
    wire n_reset;
    wire[31:0] zeroes;
    wire[31:0] ones;
    wire GND_sig;
    wire VCC_sig;

    // Flash Memory signals
wire    [17:0]    fm_addr;
wire    [31:0]    fm_din;
wire    [31:0]    fm_dout;
wire    [1:0]    fm_byte_width;
wire            fm_busy;
wire            RESETN;
wire            mempsacki_pre;
reg             mempsacki;

assign fm_addr            = {2'h0,memaddr[15:0]};
assign fm_byte_width    = 2'b00;
assign fm_din            = 32'b0;

    assign GND_sig = 1'b0 ;
    assign VCC_sig = 1'b1 ;
    assign zeroes = {32{1'b0}} ;
    assign ones = {32{1'b1}} ;
    assign n_reset = ~p_reset;
    assign memdatao16={memdatao,memdatao};
    assign memdatai=mempsrd?fm_dout[7:0]:memdatai16[15:8];
    assign memdatai16=memdata;
    assign memdata=(dbgmempswr||memwr)?memdatao16:16'bzzzzzzzzzzzzzzzz;
    assign adr={3'b000,memaddr};
    assign wr=~(dbgmempswr||memwr);
    assign rd=~(mempsrd||memrd);
    assign cs=wr&rd;
    assign ub=~(memwr||memrd);
    assign lb=~(dbgmempswr||mempsrd);

    assign mcuclk  =clk18m;
    assign nmcuclk = ~mcuclk ;

    assign GND0            = 1'b0;
    assign VCC1            = 1'b1;

    pll33m pll33m(
                    .POWERDOWN(VCC_sig),
                    .CLKA(clk48m),
                    .GLA(clk18m)
                 );
    CORE8051 CORE8051_inst (.nreset(n_reset), .clk(mcuclk), .clkcpu(mcuclk),
    .clkper(mcuclk), .port0i(p0i),
    .port1i(p1i), .port2i(zeroes[7:0]), .port3i(zeroes[7:0]),
    .int0(INT0), .int1(VCC_sig), .int0a(GND_sig), .int1a(GND_sig),
    .int2(GND_sig), .int3(GND_sig), .int4(GND_sig), .int5(GND_sig),
    .int6(GND_sig), .int7(GND_sig), .rxd0i(rxd), .t0(GND_sig),.t1(GND_sig),
    .nrsto(RESETN), .nrsto_nc(), .clkcpu_en(), .clkper_en(), .movx(), .port0o(p0o),
    .port1o(p1o), .port2o(p2o), .port3o(), .rxd0o(), .txd0(txd), .mempsacki(mempsacki),
    .memacki(VCC_sig), .memdatai(memdatai), .mempsacko(), .memdatao(memdatao),
    .memaddr(memaddr), .mempsrd(mempsrd), .memwr(memwr), .memrd(memrd), .ramdatai(ramdatai),
    .ramdatao(ramdatao), .ramaddr(ramaddr), .ramwe(ramwe), .ramoe(ramoe),
    .sfrdatai(zeroes[7:0]), .sfrdatao(), .sfraddr(), .sfrwe(), .sfroe(),
    .TCK(TCK), .TMS(TMS), .TDI(TDI), .TDO(TDO), .TRSTB(TRSTB),
    .BreakIn(GND_sig), .BreakOut(), .membank(zeroes[3:0]), .dbgmempswr(dbgmempswr),
    .TrigOut(), .AuxOut(), .TraceA(), .TraceDI(), .TraceDO(zeroes[19:0]),
    .TraceWr());

     RAM256X8  internal_RAM(
                            .WD(ramdatao),
                            .RD(ramdatai),
                            .WEN(ramwe),
                            .REN(ramoe),
                            .WADDR(ramaddr),
                            .RADDR(ramaddr),
                            .WCLK(mcuclk),
                            .RCLK(nmcuclk)
                            );

NVM #(.MEMORYFILE(FMEMFILE)) u_FLASH_MEM (
    .ADDR(fm_addr),
    .WD(fm_din),
    .DATAWIDTH(fm_byte_width),
    .REN(VCC1),
    .READNEXT(GND0),
    .PAGESTATUS(GND0),
    .WEN(GND0),
    .ERASEPAGE(GND0),
    .PROGRAM(GND0),
    .SPAREPAGE(GND0),
    .AUXBLOCK(GND0),
    .UNPROTECTPAGE(GND0),
    .OVERWRITEPAGE(GND0),
    .DISCARDPAGE(GND0),
    .OVERWRITEPROTECT(GND0),
    .PAGELOSSPROTECT(GND0),
    .PIPE(VCC1),
    .LOCKREQUEST(VCC1),
    .CLK(fasterclk),
    .RESET(RESETN),
    .RD(fm_dout),
    .BUSY(fm_busy),
    .STATUS()
);

always @(negedge mcuclk or negedge RESETN)
begin
    if (!RESETN)
        mempsacki    <= 1'b0;
    else
        mempsacki    <= mempsacki_pre;
end
assign mempsacki_pre    = ~fm_busy;

endmodule

顶层文件2:

//8051模块
module USER_CORE8051 (reset, clk48m,p0o,p0i,p1o,p1i,p2o,p2i,p3o,p3i,rxd,txd,INT0,INT1,TCK,TDI,TDO,TMS,TRSTB,memdata,cs,wr,rd,ub,lb,adr);
    input reset;
    input clk48m;
    output[7:0] p0o,p1o,p2o,p3o;             //51单片机的P1,P2,P3 输出口
    input[7:0] p0i,p1i,p2i,p3i;                  //51单片机的P1,P2输入口
    input INT0,INT1;                     //单片机中断信号
    input rxd;                           //51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端口
    output txd;                          //51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端口

    input TCK,TDI,TMS,TRSTB;
    output TDO;

    inout [15:0] memdata;
    output cs,wr,rd,ub,lb;
    output [18:0] adr;

    wire mcuclk,
         nmcuclk;

    wire dbgmempswr,mempsrd,memwr,memrd;

    wire [7:0]  memdatao;
    wire [7:0]  memdatai;
    wire [15:0] memaddr;
    wire [15:0] memdatao16;
    wire [15:0] memdatai16;
    wire[7:0] ramdatai;
    wire[7:0] ramdatao;
    wire[7:0] ramaddr;

    wire mempsacki;
    wire ramwe;
    wire ramoe;
    wire n_reset;

    wire[31:0] zeroes;
    wire[31:0] ones;
    wire GND_sig;
    wire VCC_sig;

    // Flash Memory signals
wire    [17:0]    fm_addr;
wire    [31:0]    fm_din;
wire    [31:0]    fm_dout;
wire    [1:0]    fm_byte_width;
wire            fm_busy;
wire            mempsacki_pre;
wire            RESETN;

assign fm_addr            = {2'h0,memaddr[15:0]};
assign fm_din            = 32'b0;

    assign GND_sig = 1'b0 ;
    assign VCC_sig = 1'b1 ;
    assign zeroes = {32{1'b0}} ;
    assign ones = {32{1'b1}} ;
    assign n_reset = ~reset;    //低电平复位

    assign memdatao16={memdatao,memdatao};
    assign memdatai=mempsrd?fm_dout[7:0]:memdatai16[15:8];
    assign memdatai16=memdata;
    assign memdata=(dbgmempswr||memwr)?memdatao16:16'bzzzzzzzzzzzzzzzz;
    assign adr={3'b000,memaddr};
    assign wr=~(dbgmempswr||memwr);
    assign rd=~(mempsrd||memrd);
    assign cs=wr&rd;
    assign ub=~(memwr||memrd);
    assign lb=~(dbgmempswr||mempsrd);

    assign nmcuclk = ~mcuclk ;

/*Flsahmemory作为8051的内部ROM*/
flashmem     U1(
               .USER_CLK(!mcuclk),
               .USER_RESET(RESETN),
               .USER_ADD(fm_addr),
               .USER_READ(mempsrd),
               .USER_WIDTH(2'b00),
               .USER_DOUT(fm_dout),            //数据位宽为8位
               .USER_READ_NEXT(1'b0),          //正常读写
               .USER_NVM_BUSY(fm_busy)
                );

/*Flsahmemory读控制模块*/
Core8051_ROM_Ctr    U2(
                        .clk_ctr(mcuclk),
                        .rst(!RESETN),
                        .BUSY(fm_busy),
                        .mempsacki(mempsacki)
                       );

 //例化PLL
   pll33m pll33m(
                    .POWERDOWN(VCC_sig),
                    .CLKA(clk48m),
                    .GLA(mcuclk)
                 );
//例化8051模块
    CORE8051 CORE8051_inst (.nreset(n_reset), .clk(mcuclk), .clkcpu(mcuclk),
    .clkper(mcuclk), .port0i(p0i),
    .port1i(p1i), .port2i(p2i), .port3i(p3i),
    .int0(INT0), .int1(INT1), .int0a(GND_sig), .int1a(GND_sig),
    .int2(GND_sig), .int3(GND_sig), .int4(GND_sig), .int5(GND_sig),
    .int6(GND_sig), .int7(GND_sig), .rxd0i(rxd), .t0(GND_sig),.t1(GND_sig),
    .nrsto(RESETN), .nrsto_nc(), .clkcpu_en(), .clkper_en(), .movx(), .port0o(p0o),
    .port1o(p1o), .port2o(p2o), .port3o(p3o), .rxd0o(), .txd0(txd), .mempsacki(mempsacki),
    .memacki(VCC_sig), .memdatai(memdatai), .mempsacko(), .memdatao(memdatao),
    .memaddr(memaddr), .mempsrd(mempsrd), .memwr(memwr), .memrd(memrd), .ramdatai(ramdatai),
    .ramdatao(ramdatao), .ramaddr(ramaddr), .ramwe(ramwe), .ramoe(ramoe),
    .sfrdatai(zeroes[7:0]), .sfrdatao(), .sfraddr(), .sfrwe(), .sfroe(),
    .TCK(TCK), .TMS(TMS), .TDI(TDI), .TDO(TDO), .TRSTB(TRSTB),
    .BreakIn(GND_sig), .BreakOut(), .membank(zeroes[3:0]), .dbgmempswr(),
    .TrigOut(), .AuxOut(), .TraceA(), .TraceDI(), .TraceDO(zeroes[19:0]),
    .TraceWr());

//例化单片机RAM模块
     RAM256X8  internal_RAM(
                            .WD(ramdatao),
                            .RD(ramdatai),
                            .WEN(ramwe),
                            .REN(ramoe),
                            .WADDR(ramaddr),
                            .RADDR(ramaddr),
                            .WCLK(mcuclk),
                            .RCLK(nmcuclk)
                            );

endmodule

谢谢版主!

网友A:
您好

您好,限于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为您验证程序,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先用ModelSim仿真一下,调试的步骤:
1、准备的资料是:Core8051的用户手册,请对照Core8051于外部数据存储器的时序。
2、写一条最简单的访问外部RAM的指令,如movx @r0,a,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导入到工程FLASHMEM中。
3.仿真前把所有模块的输入端置为确定的状态,用Waveformer生成测试激励文件
4、打开ModelSim请观察memdatai memaddr是否有递增的变化确定MCU是否运行起来,然后再观察ramdatai16有数据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