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3X的若干疑问

楼主(2007-03-10):
  我正在学习LPC2138,(easyARM2131的开发板),但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鼓足勇气才过来问大家,各位高手不要耻笑。

1。看门狗。

   1〉<<深入浅出ARM7-LPC213x/LPC214x>>(后面简称“深”)中的361页的“特性”部分说,“由软件使能,但要求禁止硬件复位和看门狗复位/中断”,什么叫“禁止硬件复位”,是指使能看门狗后就不能硬件复位吗?我试验了一下,一个while循环,循环体中清狗,再按一下RESET,只是复位而已,那为什么说“禁止”?

   2〉喂狗动作中不能被打断,于是就要这么写程序
      while (1)
     {
          IRQDisable();
          WDFEED = 0xAA;
          WDFEED = 0x55;
          IRQEnable();
     }
     结果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RDI Severe Error 00612:Memory read/write error-Can't re-enter debug state,但是删掉关于开关中断的代码后,就没有错误提示了,为什么?

2。A/D 转换器。

  “深”书中327页中对于TEST1 : 0位的解释是有数字测试模式,DAC测试模式,一次转换测试模式,都指什么?328页上的V/Vref的“描述”一栏上说“仅当TEST1:0为10时,寄存器的MS位供给A/D转换器的DINSERI输入”,什么叫“DINSERI输入”?

3。定时器计数器。

  “深”书279页上讲“计数器输入选择”的表格上,“描述”上 “注:如果在TnTCR中选择计数器输入模式由于某个特定的CAPn输入,则捕获控制寄存器(TnCCR)对应输入的3位必须编程为000.”但是书上的例程8,程序清4.28,300页第一行却有“T1CCR = (1 << 7);”,但这是计数器试验,这句程序没用。为什么要他呢?

  恳请各位大哥指教,多谢!!

楼主:
补充。。

   我提的看门狗第二种情况,是在全速运行,然后停止,出现的,还会接着出现AXD的错误发送报告。
   还请各位指点

楼主:
补充。。

 “深入浅出213X”350页下部讲“所选择的时钟的任何中断都会导致时间值的偏移”,什么意思?是指RTC中断会影响时间值,那时钟的功能岂不大打折扣?

网友A:
re

1。没翻译好。
正确的意思是,看门狗可以由软件使能,但只能通过硬件复位或者看门狗复位而禁止,也就是说,硬件复位和看门狗复位后,看门狗就会被禁用。除非你再重新初始化看门狗。

2。关于“ RDI Severe Error 00612:Memory read/write error-Can't re-enter debug state”的错误
那是正常的。因为看门狗已经复位了,芯片和JTAG的连接丢失了。

3。测试特性
该特性很少用到。不是每个知识点都要彻底弄清楚的,我们都没法一口吃成胖子。用什么学什么。
如果您对该特性很感兴趣,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并用英文原文作关键字在google查阅详细资料。

4。定时器计数器
程序中的那句是设置被计数的信号是什么特性。使用计数器时,要设置计数的信号是什么特性。

5。
是指RTC所用的时钟信号源一旦发生了错误,或者突然消失,RTC就会计时不准。
任何时钟的精确度都要受其时钟源的影响。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么详尽的对菜鸟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