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30中使用unsigned char的问题

楼主(2007-03-14):
我在ICD2上运行C30, 在断点处, unsigned int型的数据可以在WATCH看到结果, 但unsigned char 看到只是'.', 请问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遇到类似问题

碰到过类似问题,忘记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在右键属性里修改一下显示数据类型就可以了